乐迪CB86 PLUS充电器 容量显示问题?

楼主(2016-03-07):
我用 乐迪CB86 PLUS充电器 有2个问题,第一个是充35000毫安的电池包 容量显现到9999就不在上升了?充多少也不知道?上线太小了! 第二个,用了一个月了还是没搞定懂如何插电池!比如2块3S到底该如何插?没次只有停充才能看个个接口电池数据???这样会丢失之前充电的那组数据!以上就是我使用中遇到的问题?不知道其他模友有什么样感受。乐迪CB86 PLUS充电器操作复杂,没有A9方便,我们用它就要简单实用。我都想卖了不用了哎///原以为这个充电器还可以,实际一般般  请问厂家,你们设置的容量上线是多少?

网友:
卖了它  卖了它  卖了它

网友:
正想收一个,我充小电池

网友:
300我收了

网友:
排队等收

网友:
9新,400包邮收~

网友:
您好!CB86-PLUS目前设置的容量显示上限确实是9999mA,下个升级程序会做更改。

CB86-PLUS可以将3个2S或者2个3S插在相邻的2个端口并成1个6S电池来充电。

132S连接方式:

223S连接方式:

根据您的图片可以看出,您现在使用的就是2个3S并成一个6S充电的状态呢。

CB86-PLUS使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可能是我们没有说清楚使用介绍,导致您觉得难用,给您带来不好的使用体验,非常抱歉!!!
CB86-PLUS使用流程:
1. 接上电池(接电池的方式:3个2S,2个3S,1个2S和1个4S,1个1S和1个5S,6个1S接在相邻的2个端口可以并成1个6S电池充电,可能就是觉得这里难理解些);
2. 选择工作模式,即轮充,放电,一键保存(将电池充电或放电至电池的最佳保存状态3.8V)三种工作模式任选其一;
3. 根据您的电池选择充电电流和充电电压,开始充电;
4. 听到充满电报警提醒,拔掉电池就完成了整个充电过程。

是不是觉得其实还挺简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