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的控加高平头能飞hcp100s吗?

楼主(2016-03-07):
如题!谢谢了!k120也是s-fass制式!我想是不是应该可以

网友A:
我猜跟协议没关系,感觉跟有模拟信号输出有关,以前我也问过,这问题,后来有了d10就放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跟协议没关系,感觉跟有模拟信号输出有关,以前我也问过,这问题,后来有了d10就放弃了

等飞机到了试试!回头告诉你!不行句买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飞机到了试试!回头告诉你!不行句买控

你有高频头?那敢情好啊,等你消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飞机到了试试!回头告诉你!不行句买控

我觉得能飞模拟器的话应该都可以 接高频头   只是接口不一样   模拟器应该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能飞模拟器的话应该都可以 接高频头   只是接口不一样   模拟器应该都差不多

高平头有3.5的插头!等到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