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双葵天线,陆续上图,完成了

楼主(2016-03-07):
铜板到了有点大50*100不知行不行,切太麻烦
参考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2515
天线计算网站http://www.wikarekare.org/Antenna/doubleBiquad.html
铜板还没到先发个天线芯,预计可以扩到2-5KM

网友:
希望继续

网友:
挺好,不过怎么看着芯线和屏蔽线的地方(就是中心部分)怎么焊一起了?

网友:
中间馈电的地方不对,请看仔细一下我标记的地方。

网友:
中间馈电的地方不对,请看仔细一下我标记的地方。

懂了谢谢指导

网友:
中间馈电的地方不对,请看仔细一下我标记的地方。

后面的铜板接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铜板接线吗

铜板不接,也可以接电缆外皮,对效果没什么影响。

网友:
中间馈电的地方不对,请看仔细一下我标记的地方。

可以做个2.4G的安在14SG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个2.4G的安在14SG上吗

没有意义吧。

网友:
我也照着您的帖子做了个,今天初步测试了下,貌似比市售的14db小平板要好用一点。有几个问题请教一下前辈:
1、这个天线的增益值大概有多少?
2、反射覆铜板的尺寸比计算软件给出的大一点的话,是否效果能更好一点?
3、图上标注的菱形的边长尺寸(比如12.9),是指的菱形的净内径尺寸呢还是外径尺寸?或者是铜丝的中心尺寸呢?(我用的1.5平方的铜丝,频率5645,通过计算软件得出的边长是13.3)
请前辈不吝赐教

网友:
中间馈电的地方不对,请看仔细一下我标记的地方。

大神,铜板到了4*50*100行吗,切太麻烦了,不切行吗,会有什么影响呢

网友:
中间馈电的地方不对,请看仔细一下我标记的地方。

菱形的馈电天线,粗细多少,我的是1mm行吗

网友:
中间馈电的地方不对,请看仔细一下我标记的地方。

折天线的时候有2mm误差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铜板到了4*50*100行吗,切太麻烦了,不切行吗,会有什么影响呢

必须按照尺寸,不然影响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菱形的馈电天线,粗细多少,我的是1mm行吗

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折天线的时候有2mm误差行吗,

尽量做到最小误差

网友:
楼主,那个天线计算网站计算的数据只与频率有关,而且与几个棱无关,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