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1”英国底盘与HL配件

楼主(2016-03-07):
“虎1”英国底盘与HL车体是可以完美搭配的是吧?以前好像有这个印象现在记不清了。

好像也可以装HL波箱,如果能装HL波箱就能用HL的金属驱动轮,诱导轮和履带是不是?

请了解的车子帮我核实下,谢谢!

网友A:
是的,你都说对了,英国底盘本身就是针对恒龙升级的。除了金属路轮和金属履带,田宫原配的底盘部分也不比英国底盘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都说对了,英国底盘本身就是针对恒龙升级的。除了金属路轮和金属履带,田宫原配的底盘部分也不比英 ...

除了金属路轮和金属履带?什么意思?

英国底盘上的金属路轮不能用HL的金属履带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除了金属路轮和金属履带?什么意思?

我是说田宫原配基本不是金属路轮和金属履带,但是本身原配底盘不比英国坦克差。英国坦克本身就是为恒龙配套的,不可能为田宫配套,所以除了摇臂,只要是恒龙的驱动诱导轮履带是通用的,路轮也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说田宫原配基本不是金属路轮和金属履带,但是本身原配底盘不比英国坦克差。英国坦克本身就是为恒龙配 ...

谢谢解答:)   田宫要是出M1A1就好了,听说现在M1金属底盘买不到了。

网友B:
“虎1”英国底盘 那个合金扭杆裂缝了,太不结实了,哪里有更换的,换成不锈钢或者铝合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虎1”英国底盘 那个合金扭杆裂缝了,太不结实了,哪里有更换的,换成不锈钢或者铝合金的

没错,是易裂,网上有备件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