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買的 SP Racing F3 用PWM 連接問題.

楼主(2016-03-07):
新買的 SP Racing F3 用, PWM 都有以下的問題, 遙控打 1 和 3 通道, 飛控 1,2 和 3,4 連動, 遙控打 2 和 4 通道, 飛控沒反應, 請問有沒有解決的方法?

网友A:
用SBUS接口啊,只需3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BUS接口啊,只需3根线

用futaba 測試了, 是正常的, 但我不是用futaba 的控, PWM 一個通道一條線不成.

网友B:
可能混控了,我的d10刷了suv固件之后接ppm接收机是这个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混控了,我的d10刷了suv固件之后接ppm接收机是这个情况的

沒有開混控, 在遙控器上看, 所有通度都是正常的.

网友C:
我的没有问题呀,IO 1 和IO 2的3 4 5 6线按说明分别接到接收机上对应的通道上就行了,任意一组1 2号线为供电和地线为接到接收的供电和地就行。最多能开8通,我刚设好时3通道反向且与别的通道联动了,调一下遥控器的各通道开关映射就解决了。14SG的控配FRSKY 6通接收,最终开了7通,我刷的固件是BF2.5.0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没有问题呀,IO 1 和IO 2的3 4 5 6线按说明分别接到接收机上对应的通道上就行了,任意一组1 2号线 ...

我一月份買的都沒問題, 朋友的都沒問題, 二月底買的兩個, 都是有同樣的問題.

接線應不會錯, 對著一月份那台的接線來做, 固件也是刷成一樣的, 設定也是重那台備份和還原過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月份買的都沒問題, 朋友的都沒問題, 二月底買的兩個, 都是有同樣的問題.

接線應不會錯, 對著一月 ...

哦,这样呀,那猜测你后入的飞控有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我的没有这个问题,确定接舵机不会联动的话那就是飞控问题了。

网友D:
线正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正确吗?

正确, 已裝第二台用pwm的, 第一台沒问题的.

网友D:
这个飞控特别多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飞控特别多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有人要用它。。。

現在不是很多人都用 F3 嗎? 不用 F3 還有什麼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現在不是很多人都用 F3 嗎? 不用 F3 還有什麼好?

我的F3是起飞后右偏,怎么调都没用,好郁闷

网友E:
楼主,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请问你解决了没?我的天地飞9遥控,pwm接收机。

网友:
楼主,你的飞控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的问题和你的一样,请问你解决了没?我的天地飞9遥控,pwm接收机。

还未解決, 好像是IC版本的问题,旧版可以, 新的不成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的F3是起飞后右偏,怎么调都没用,好郁闷

右后方脚架垫纸,再校准加速度计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未解決, 好像是IC版本的问题,旧版可以, 新的不成

你在哪里买的啊?我怀疑是不是我买的这个店的质量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右后方脚架垫纸,再校准加速度计

试过了,没用,起飞正常,慢慢的右偏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在哪里买的啊?我怀疑是不是我买的这个店的质量不行。

兩個都在不同的店鋪購買, 有一店(ZG) 已跟我更換. 另一店沒回應(艺林S模型), 而且我也直焊的... 更換可能比較麻煩.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兩個都在不同的店鋪購買, 有一店(ZG) 已跟我更換. 另一店沒回應(艺林S模型), 而且我也直焊的... 更換可能 ...

我买了一个,后来发现有这个现象,然后寄回去更换,更换回来又是这样。

你更换之后解决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一个,后来发现有这个现象,然后寄回去更换,更换回来又是这样。

你更换之后解决了没?

剛剛寄給他, 還未寄回來. 回來測試后再報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剛剛寄給他, 還未寄回來. 回來測試后再報告.

我用这个pwm转sbus 转换器,把pwm信号转成sbus之后就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这个pwm转sbus 转换器,把pwm信号转成sbus之后就成功了。

at9六通接收用ppm好像也就一排线插进去就可以了,到底施巴方便还是ppm各有啥区别,我有施巴接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试过了,没用,起飞正常,慢慢的右偏

看错了,原来方向右偏,如果排除了方向杆回中不准,这个似乎是通病,我的也偏左,但是很慢,十秒以上一度角,不影响实际飞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看错了,原来方向右偏,如果排除了方向杆回中不准,这个似乎是通病,我的也偏左,但是很慢,十秒以上一度 ...

横滚右偏不是方向,起飞正常,然后慢慢的右偏,越来越偏,最后打满左杆才能停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横滚右偏不是方向,起飞正常,然后慢慢的右偏,越来越偏,最后打满左杆才能停住

好吧,我遇到过三个飞控都有这种情况,也一直没找出原因,如果装了OSD,就可以看到,起飞的时候姿态线正常,十几秒后就斜了,搞得自稳模式基本没法用,最后使用的F3飞控也出现这种问题,气得我点了退货,售后工程师打电话过来巴拉巴拉说了一大堆,总之就是一口咬定这不属于质量问题,不给退。之后我换了新电调,重新装了一遍机,问题就莫名解决了!自稳简直稳如poi。。。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吧,我遇到过三个飞控都有这种情况,也一直没找出原因,如果装了OSD,就可以看到,起飞的时候姿态线正 ...

好神奇,我知道的有6个人是这样了,起飞后右偏,各种调都没用,目前还找不到办法

网友E:
引用 楼主:
剛剛寄給他, 還未寄回來. 回來測試后再報告.

兄台,等你的测试结果啊,我都心急如焚了?你之前成功用过pwm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台,等你的测试结果啊,我都心急如焚了?你之前成功用过pwm吗?

速递一來一回要一週, 我也等不及, 所以又买了一塊, 这塊可以了, 找MXK-SP Racing f3  PWM测试已可用

网友G:
刷老版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刷老版固件

不成的, 刷回2015年9月份都不成, 而且兩塊都刷同一固件, 后买的不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速递一來一回要一週, 我也等不及, 所以又买了一塊, 这塊可以了, 找MXK-SP Racing f3  PWM测试已可用

模型库是吧?用pwm可以吧?

网友:
會不會是 電調離飛控近~干擾造成的?  我曾經遇過幾次~ 有一次是用鋁箔紙 圍住飛控來隔離~

网友:
这个飞控的5V供电,有的能电调自己供电,我的电调是银燕12ASim 的那个,不知道能不能供电?

网友:
我前周买了三块F3,一样是这个问题,天七的控,1,2联动,3,4联动,5,6也联动,想着刷新固件看看是不是固件问题,但是要fan qiang软件一直找不到,好几天了不知道怎么解决,正郁闷中,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你的飞控从哪里买的?

网友:
我只想问问,目前国内山寨的F3飞控有人实现了G P S定高定点不飘移和一键返航功能了吗?

网友(2016-04-24):
请问天地飞9怎么连接F3飞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