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ghtbridge2的问题。求助各位模友

楼主(2016-03-07):
S1000+A2,GH4云台。原来用的是FUTABA t14sg,前段时间入手了一套lightbridge2,发现无法和T14SG一起使用,哪位有经验的模友友解决的办法么

网友A:
用14sg控制飞机 用LB2 控制云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14sg控制飞机 用LB2 控制云台

都是2.4会大大降低遥控距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14sg控制飞机 用LB2 控制云台

怎么设置?A2不能同时识别lightbridge2和T14SG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2.4会大大降低遥控距离的

仁兄有解决方案么

网友:
用s.bus把两路接收转换成pwr信号 然后物理混合后载把pwr信号转换成s.bus 接入A2

网友:
有没有试过14sg接入A2控制控制飞机 LB2直接接云台GCU控制云台

网友:
把你的LB 2跟我换LB 1,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