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f3飞控怎么设低电压报警

楼主(2016-03-07):
看泡泡教程没看到这个 cf地面站里也没有显示当前电池电压的框 蜂鸣器买的是这样的 不知能不能行

网友:
5v 有源蜂鸣器就没错。

网友A:
有啊,在设置,油门下面,那个VBAT

网友(2016-07-27):
引用 网友A:
有啊,在设置,油门下面,那个VBAT

只能通过蜂鸣器报警吗  不能自动降落?

网友(2017-02-08):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我的BB各种提示音都正常,就是快没电了也不报警,也开了VBAT的

网友B:
从电源引出两条线,接到飞控的VBat口,再到地面站打开VBat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从电源引出两条线,接到飞控的VBat口,再到地面站打开VBat功能。

这样飞控检测的是电池总电压啊?它会自动换算成单电芯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飞控检测的是电池总电压啊?它会自动换算成单电芯电压?

是啊,它会自动检测出是几S电池,然后算出单体电压。前提是电池的平衡性要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它会自动检测出是几S电池,然后算出单体电压。前提是电池的平衡性要比较好。

找到问题啦,原来没有接电路检测焊点,接上了,现在会报警了,3.5V报警电压,每次报警起码都还能飞好几分钟, 是不是有问题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找到问题啦,原来没有接电路检测焊点,接上了,现在会报警了,3.5V报警电压,每次报警起码都还能飞好几分 ...

用的是几S的电池?一般3S的报警就可以下来了,4S的可以再飞一下下,但是不要太久。还有降落后电压回到了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几S的电池?一般3S的报警就可以下来了,4S的可以再飞一下下,但是不要太久。还有降落后电压回到了 ...

2S电,130小鸡,我没有测电器,但基本开始叫还能飞三四分钟

网友B:
引用 网友C:
2S电,130小鸡,我没有测电器,但基本开始叫还能飞三四分钟

2S开到3.5报警就可以下来了,继续飞对电池伤害比较大。报警后感觉飞机还够力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S开到3.5报警就可以下来了,继续飞对电池伤害比较大。报警后感觉飞机还够力吗?

够的,跟满电差别不是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够的,跟满电差别不是很大

这么神奇?不过还是建议上充电器看一看电压吧,对电池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神奇?不过还是建议上充电器看一看电压吧,对电池好一点。。

小鸡嘛,本来就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飞控检测的是电池总电压啊?它会自动换算成单电芯电压?

我也设置了低下报警,还很管用的,省得装BB响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电池电压再调整地面站电压设置最下面有个100的数值调到跟万用表量的电压一样

网友D(2017-06-23):
引用 网友B:
从电源引出两条线,接到飞控的VBat口,再到地面站打开VBat功能。

麻烦问一下 可以直接从分电板上接出来两根线连接到VBat口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麻烦问一下 可以直接从分电板上接出来两根线连接到VBat口吗

是啊,就是这样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就是这样弄的

恩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