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机模友,mini cp 黑金1S 无刷,想改成2S动力

楼主(2016-03-07):
请教小机模友,我手里是mini cp 黑金1S 无刷,想改成2S动力,希望能给个成功案例,谢了~

网友A:
没有先例。。MINICP的主板承受不了那么高的转速。你可以试试。
我只改过双无刷。黑金提高了KV。。。手感已经变了。打舵飞机的感觉大不一样。不过还不算问题。你要是改成2S。这一点就行不通了

那个结构承受不起2S动力。这是绝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先例。。MINICP的主板承受不了那么高的转速。你可以试试。
我只改过双无刷。黑金提高了KV。。。手感已 ...

你是说机身强度不够?

网友B:
没人改你可以上我改977 2S也是自己摸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人改你可以上我改977 2S也是自己摸索的

给个详细方案参考参考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个详细方案参考参考

2S主尾电机。两只支持2S的电调,一个5V BEC稳压。主电机注意尺寸。。其实我测试过100S主电机是能放进去的。。刚刚能进去。尾电机我早就用过100S的尾电机可以安装。参考我之前的双无刷帖子。

结构方面说真的,少炸一点,炸鸡损失相对难处理罢了。都能接受。
但是大奖转速太高会有副作用。。。你可以试试去体会一下那种感觉。。。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62044尾巴参考我这个帖子。用的100S电机,那个我绕城了1S。你直接用2S原厂即可。。电机座是原厂电机座6MM的刚刚好。
主电机我已经测试100S的主电机刚好可以放进去。。。和舵机还差一丝丝才能擦到。只能帮你到这里了。。电调用XP7.。。尾电调记得刷BL

网友:
简单来说一个主板设计出来。内部对震动的考虑是有一个“安定”范围的。这里说的震动,是排震结束后的必须有的震动,不是异常震动。
当这个震动,也就是大奖转速太高,主板的手感方面会有异常,就是三个舵机的三轴的感觉,会变得很奇怪。

网友A:
而且转速过高之后,你会发现,螺距根本不用10°,我目测你用2S。。。5°的螺距就能飞起来。。。
这就延伸出来一个问题。。。你给舵量之后,主板给出一个舵机信号,几个舵机有相应的动作,但是主板和舵机是不知道你转速提高了一倍以上,还是给出那么多,三轴自稳轻微的回中,此时都会显得非常僵硬和快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转速过高之后,你会发现,螺距根本不用10°,我目测你用2S。。。5°的螺距就能飞起来。。。
这就延伸 ...

网友:
技术贴,赞一个

网友A:
呵呵。你自己试试就知道。我手头的MINICP。。黑金重绕的。按匝数来算应该在16000KV。。。
3D模式100油门和75油门。。手感差异非常大。它不管用什么电机,上了2S,按8000KV来算。绝对达到可能还超过了我重绕黑金的转速。因为1S电池C数小,我知道100油门黑金其实电机并没有达到100%的转速。即便这样差别都很大。信不信在你,我是给LZ建议,你看我不爽可以闭嘴,毕竟我没和你说话没在你发帖或者回复里面扯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自己试试就知道。我手头的MINICP。。黑金重绕的。按匝数来算应该在16000KV。。。
3D模式100油门 ...

你这人是不是口水特别多,真会b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自己试试就知道。我手头的MINICP。。黑金重绕的。按匝数来算应该在16000KV。。。
3D模式100油门 ...

有参考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你自己试试就知道。我手头的MINICP。。黑金重绕的。按匝数来算应该在16000KV。。。
3D模式100油门 ...

要飞得爽,大螺距配合定速更舒服一些

网友:
MINICP改2S不如直接组2SMCPX
1、小机传统舵机不耐炸
2、照样没自旋优化
3、电机应该很容易碰到舵机
4、尾巴管2MM的,痛苦,2S动力不用8208520锁得不牢,双无刷在我看来手感都太差(100S因为便宜可以买买),能锁住还是空心杯实在
5、电池都放不下
6.。。。。。。

网友:
或者就继续1S,动力可以改HP05S HP06SV2 尾巴加长一点720还能行
1S动力有廉价500毫安电池多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S主尾电机。两只支持2S的电调,一个5V BEC稳压。主电机注意尺寸。。其实我测试过100S主电机是能放进去的 ...

黑金原厂或重绕都不行是本身功率不够。

网友:
建议用XP12刷BL主电调程序,尾巴还是720有刷加华科尔V100DO6的尾波。主电机采用2S10400KV的1222内转,安静且功率强大,电机螺丝安装孔位无需改动,1222在华科尔V120D02S上都可以勉强飞,用此电机的V120D02S整备重量是117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黑金原厂或重绕都不行是本身功率不够。

后来测试结果并不是。。。如果尾电机当时是尾无刷,是低转速工作的话,主将速度达标,很快。。。如果尾电机开始有锁尾力度或者更强的力度。。主电机开始调转严重

得出结论1S电池要大C数。。。我找不到大C数的1S电池就放弃了

网友:
改2S转速快了,机体重了,
再来是各种震动,刚性不足,锁尾不良.

如果只想找各种折腾可以试试.
不然建议直接找原2S机种来小改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