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坛友,手上的配置能玩什么3D机

楼主(2016-03-07):
手上有一个2216,1250KV的马达,还有4S,2600的电池,有没有合适的3D机呢?谢谢

网友A:
KV太高,电池又重,明确的说没有。

网友:
电池大了,3s1300的可以飞1米左右的kt3d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太高,电池又重,明确的说没有。

那如果将就电池,换电机,能玩什么呢

网友:
将就电机能玩15e。将就电池,应该没有。

网友:
将就一样,省了几十块钱,只能勉强玩一种模型,何苦呢?还是别将就了,不将就可以随便选,想玩啥就玩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将就电池,换电机,能玩什么呢

将就电池的话,换朗宇2820,飞30e,不过要是4s,2200毫安比较好飞,你这电池也可以飞

网友:
确切的说,你就一个电机。其他很多东西都要买!

网友:
2216 1250KV的电机XXD牌子就算了。如果是朗宇或者双天,可以用来飞天翼15E搭配10寸桨,1000~1300的3s电池。
如果按电池的话30E的话又有点超重,尴尬

网友:
这电池飞30E都够了

网友:
航模这东西不是将就的事,还是另想辙吧

网友:
15E吧,3S  1300的电池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