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蚁相机航拍时拍照和录像,以及相互切换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6-03-07):
首先声明这不是我原创的,是依葫芦画瓢。
这里分享下画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用到的原件就是蓝牙遥控和一个单片机

原帖在这里
(外部链接予以删除版主留)

我在烧制单片机程序时,遇到了一直显示“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的问题。
解决方法:拔掉VCC线,按“下载/编程”按钮,然后,插上VCC线。一次不行可以多试试几次。

另外,单片机烧制程序时与下载线的接线时注意,P3.0接TXD,P3.1接RXD

希望有帮助!

网友:
原帖删除了此贴能说明什么?增加理解和学习难度?请删除的人(系统?)想想您干了什么?!另外请楼主将原贴及其作者全称全部复制在您的贴前部,感谢他对您的帮助后再谈您的“创新”可能更好吧?

网友:
沙发所言极是,顶一哈

楼主:
在百度收索“借鉴大神帖子,改装蓝牙遥控实现遥控远程控制照相”,可以找到原帖

网友:
版主是怕外部链接不干净 怕中毒

网友:
STC的单片机都这样,需要写下载程序,然后再上电

网友:
这链接删的真让人扫兴,千万别学MX3G!!!

网友A:
居然不上洞洞板,小心断引脚

看我做的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上洞洞板,小心断引脚

看我做的电子开关

这个板子有点大了吧!引脚没那么脆弱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板子有点大了吧!引脚没那么脆弱

金属疲劳后就要断。洞洞板随意裁剪,而且这种板质量差所以很轻,不必在乎,好点的板就比较重。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上洞洞板,小心断引脚

看我做的电子开关

请教下15f104w也可以吗,那个hex我看原来帖子说是用15f104e,百度了2个片子还是有区别,不知道hex能不能共用,感谢,主要是104w有包邮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15f104w也可以吗,那个hex我看原来帖子说是用15f104e,百度了2个片子还是有区别,不知道hex能不能 ...

别买E,坑爹货,E硬件有BUG,程序上要对此BUG做妥协,W是修复后的型号,E的程序可以给W用,W的不能给E用。

网友:
楼主我按你这个一步步来的,用的104w,刷的时候也选的104w,其他用缺省的还是要改什么 ;现在不能成功遥控。。。。但是每次遥控接收断电就会触发拍照,上电不会触发,然后拔掉又触发拍照,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居然不上洞洞板,小心断引脚

看我做的电子开关

楼主我按你这个一步步来的,用的104w,刷的时候也选的104w,其他用缺省的还是要改什么 ;现在不能成功遥控。。。。但是每次遥控接收断电就会触发拍照,上电不会触发,然后拔掉又触发拍照,问题在哪里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按你这个一步步来的,用的104w,刷的时候也选的104w,其他用缺省的还是要改什么;现在不能成功遥控 ...

不清楚具体情况不好说,只有第一项的震荡频率要选对,其它无特殊说明的留默认。
如果你能确定程序是被验证过没有问题的,且成功烧录进单片机,那就只剩下硬件问题,检查你的电路,供电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具体情况不好说,只有第一项的震荡频率要选对,其它无特殊说明的留默认。
如果你能确定程序是被验 ...

震荡频率是说波特率?我看只有最高最底可选,是自动吧,如果不是,该手动设多少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震荡频率是说波特率?我看只有最高最底可选,是自动吧,如果不是,该手动设多少呢

不是,硬件选项里的第一项,你图拉到下面去了,往上拉回顶部。这个频率搞错就不能准确识别遥控信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硬件选项里的第一项,你图拉到下面去了,往上拉回顶部。这个频率搞错就不能准确识别遥控信号了。
...

看到了,该填多少呢,我是乐迪at9,感谢解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到了,该填多少呢,我是乐迪at9,感谢解答

这个要问程序开发者,和控没有关系,比较常用的是12M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问程序开发者,和控没有关系,比较常用的是12Mhz

感谢,已成功但存在2个问题,1是电池断电会自动触发拍照,2是多来几次就遥控不了,你的存在这些问题吗

网友(2016-08-02):
引用 网友B:
感谢,已成功但存在2个问题,1是电池断电会自动触发拍照,2是多来几次就遥控不了,你的存在这些问题吗

我也是存在这个问题!而且我都是装在山精里面,每次控制不了了都要打开山精壳,从新对码才可以!然后到要用的时候又不行了!还有,切换模式的时候4秒不行,起码要等7~8秒!就是经常丢码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