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微机新人电装选配求教

楼主(2016-03-07):
小弟玩f3p入模的,虽然头7架机不是烂尾就是秒炸。到了第8架,升空5秒后坠机,正是这5秒让我深信自己也能做能飞的模型。
回归正题,挖了一个星期的坟,对室内微机有了初步的了解,基本就88(为何叫88?不是有型号ar6410么)或911的板为主流,两者均集成舵机,对于刷控加7105的华控们,两个都能用。小弟问题来了,两者的电机驱动能力、舵机拉力有兄弟比较过吗?另外88接收好像分好几个版本,目前应该到v12了,怎么选?

网友A:
88通道多,而且更轻。华控不加高频头就能用了。所以大家都喜欢88.

为什么叫88,因为它卖88块啊。

我大部分都是v15,舵机拉力大行程大。

但是88不改装的话,电机驱动能力不及53接收机。改过之后就很强大了,可以同时驱动两个85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通道多,而且更轻。华控不加高频头就能用了。所以大家都喜欢88.

为什么叫88,因为它卖88块啊。

也打算入88,怎么改?求教

网友A:
就是把电源线改粗一点就行,原来的1.25mm接头换成2mm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电源线改粗一点就行,原来的1.25mm接头换成2mm接头

(⊙o⊙)哦,提高电力输入效率对吗?学到了

网友A:
原装电源线太细,接大功率电机时会产生比较大的压降,88就会低电压保护。
换了电源线和接头后,产生的压降就很小了,88就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源线太细,接大功率电机时会产生比较大的压降,88就会低电压保护。
换了电源线和接头后,产生的压降 ...

搜了一下,88接收机有v7跟v11v12两个版本,11/12对比7版,区别在于直线舵的电机大小,v7的大点,所以拉力也会大点,但没有见到你说的15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88接收机有v7跟v11v12两个版本,11/12对比7版,区别在于直线舵的电机大小,v7的大点,所以拉力 ...

小飞机不用在意舵机拉力问题啦,V11、V12的舵机就足够各种场合了,还轻还省电,对电池要求低。不推荐V7V15
53的也可以搞点搭配使用,反正便宜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88接收机有v7跟v11v12两个版本,11/12对比7版,区别在于直线舵的电机大小,v7的大点,所以拉力 ...

卖v15的可能比较少

楼主(2016-04-07):
入手911了,主板称了一下,5.7g,不比88重多少,而且7105在哈博森上表现出色,从未失控过,所以稳定性应该不是问题,就每次上电都要对频,差评!另外最担心的是那块陀螺仪,据闻很易坏,坏了就对不上频!主板正反两边都凸起,安装是个问题,毕竟集成舵机施力过程反作用力对安装牢固是个考验!暂时没什么特别的,下次再买88对比下

楼主:
无论88、伟力911/司马f3都集成舵机,在腰推机型的应用都局限较大,希望有坏板的兄弟也做个对比,把88和911的舵机都卸掉称称重,因为88可以外接舵机,911一样可以把集成的舵机外置。

网友B:
88和53的明显区别就是88的通道多,功能强一些,重量轻一些,体积小一些(这点在有些空间比较小的飞机上体现的很明显),但是88不改的话驱动极品8520会有点咳嗽,如果加个电容或者换粗线,可驱动两个极品8520无压力,驱动能力就强于伟力的了,53是伟力牌的,除了之前分析的区别外,如果你的遥控功能单一,没法设置正反舵,摇臂舵机比较方便,因为可以通过调节摇臂的方向来手动改变正反舵,但是伟力的东西如果你大量购买或者用时间长一些就会发现,质量差的太远了,质量好的都用来出口了,这是国内玩具厂的弊病,唯独的优势就是价格低,至于要把舵机拆下来,伟力的舵机可以拆,但是感觉拆下来以后,电位器和舵机那部分比较容易脱离,尤其是用胶固定了以后,88的舵机电位器是个碳膜,已经镀在主板上,所以没法拆,但是可以外接舵机,最后的区别就是两个通讯协议不同了,这个貌似小飞机使用没什么区别,综合考虑,88还是小飞机的绝对主流,我只能分析出这么多了,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新人入坛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88和53的明显区别就是88的通道多,功能强一些,重量轻一些,体积小一些(这点在有些空间比较小的飞机上体现 ...

很有用的分析,透彻、深入、全面、客观……

玩小鸡,88可能真的是标配,v12版好像是4g多点的自重,仅这点就不得了!

小弟玩f3p起步的,基本都是满舵大动态操作,一开始是担心88的直线舵在力量和速度会有所吃力,舵臂行程更加无商量余地,所以就先买架911玩玩,然后上手一会就觉得太玩具了,解剖取其核心,造了架f22半成品。上图不多话

楼主:
先用911的摆臂舵机看看60°满舵要用多大转矩才能完成,从而才有跟88舵臂行程比较的条件,如果88不足以应对,就用其他方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有用的分析,透彻、深入、全面、客观……

玩小鸡,88可能真的是标配,v12版好像是4g多点的自重,仅这 ...

气是前段时间的白菜接收机:司马f1的接收机很不错,售价25-45不等,单说这价格,什么重量,质量,都是浮云了,和伟力一样也是福斯协议,不过就是一批库存货,估计现在完全买不到了,当时可谓新人入魔的福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是前段时间的白菜接收机:司马f1的接收机很不错,售价25-45不等,单说这价格,什么重量,质量,都是浮 ...

f1的比911便宜一点,可能是知名度的原因吧!现在好像是45元,比起88,性价比还是很占优势。对于大部分小鸡基本都是3角模式,功能上应该是足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f1的比911便宜一点,可能是知名度的原因吧!现在好像是45元,比起88,性价比还是很占优势。对于大部分小 ...

司马F1也用的富斯协议?  集成舵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司马F1也用的富斯协议?  集成舵机么

不知道舵机是否一样是打伟力标的,如果是,那么除了uv漆颜色的差异,911跟f1应该是没什么不同了。我都是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