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o 20A电调在正反转模式下怎么油门行程校正?

楼主(2016-03-07):
买的Nighthawk 200套机,里面带的Nano 20A电调,想要3D飞行。
电调在正转或反转模式下可以正常进行油门行程校正,是直接用套机里飞控直接设置的,最高2000,最低1000。
飞控里最大2000油门后给整机接电池,正常应该响两声后,拉到最低油门1000进行油门校正。
但是把电调设置为正反转模式后,接电池上电,电调长响一下就直接123,123进设置模式了,没法校正。大家也有这种现象吗?

网友:
关注,也想玩3D。

网友:
设置为正反转以后确实不能进行电调油门行程校准 因为最小油门已经不是1000了

网友(2016-04-07):
应当是不需要设置油门行程,飞控设置为3d模式的就可以了。

网友:
還沒改雙向前~先校正好油門行程~運轉正常後
再進去BL軟件~改成雙向輸出!
死區 要改大一些! 這樣要倒飛 就很容易了!
切記!

還沒改雙向前~先校正好油門行程~運轉正常後
再進去BL軟件~改成雙向輸出!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样设置银燕电调。我设置好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之后遥控(有自动回中)回中电机还在转,我想停下来的话只能拉到最小油门,我想要的是回中停、加油正传、反拉油门反转,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样设置银燕电调。我设置好最大油门和最小油门之后遥控(有自动回中)回中电机还在转,我想停下 ...

1、电调设置为正反转,银燕电调可以设置为:正转、反转、正反转。
2、飞控打开3D模式。

3、调节飞控中“3D”选项下控输入的油门位置。我的设置控中点电机是不会停的,如果想控中点停可以把前两项设置设到接近1500.

网友:
引用 楼主:
1、电调设置为正反转,银燕电调可以设置为:正转、反转、正反转。
2、飞控打开3D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