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APM尝试测绘,georef问题解决中

楼主(2016-03-07):
用apm又飞了一遍航线,定距拍照处理偏移量依然不准确。今天校准了相机时间误差3秒以内,最终georef误差31.8秒……
1.3.9的地面站计算出来偏移量和playuav版本不一样,1.3.9版本航线方向东西和南北都是镜像~不知何故

只能将航线在googlearth上面反复调用查看特征点,来判断偏移量误差。看起来apm直接用来测绘还是差了点。。

网友:
楼主加油,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A:
亲,未经管理部门批准的测绘,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未经管理部门批准的测绘,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竟无言以对 哈哈

楼主:
擦!居然源于自己的疏忽,设定相机时间过了一小时也就是3600,误差2秒

楼主:
发现写入照片的高度不对,飞行设置的60米全部变成100上下了。另外log文件pix4d读取不正确,没有pos信息。

楼主:
引用 楼主:
发现写入照片的高度不对,飞行设置的60米全部变成100上下了。另外log文件pix4d读取不正确,没有pos信息。
...

georef的时候生成了pos,高度受gps精度影响差了点,需要手工修改下

楼主:
高度问题查明了 有个use amsl alt选项勾掉。误差不到一米

网友B:
楼主有合成教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有合成教程不

最近没空搞~玩固定翼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