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版V977图片分享~~~飞行感觉推重比跟100S接近

楼主(2016-03-07):
电机自己绕的。KV值计算大概是7500,定速80飞起来感觉推重跟100S差不多

要用100S大奖翻滚才不会抖,左自旋刹车有点回弹,不知道不是不震动引起的,主轴以上部分都换了个遍,还是震动......

为了排除这个震动........大奖也配平了,蛋疼死了......

周日都在家里搞了4小时没排除震动......草草飞了4电试试感觉

锁尾很好,螺距正负14都不会跑,新版主板,931桨夹

用720锁尾,尾管加长了5CM,为了重心平衡~~~因为电池重了几克~~

720电机3.2g,8520电机5.0015克.....想想还是加长尾管吧

雷鹏300mAh电池,定速80%能飞3分多分钟暴力的~~
用mini T插,因为体积小,插拔方便
JST太难拔了,一堆电池放一起也没见短路过

日本的DC-DC降压模块,比淘宝的mini 360还小,峰值输出功率8A!
4A输出下损耗只有0.5W,无需散热,输入支持2S-3S
原装的电调,换了3个电阻后可用于2S

降压模块放进去刚刚好,不大不小~~不会顶到

网友A:
上个视频更有说服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个视频更有说服力

我的前一个帖子有视频,不过电机是6300kv定速65,锁尾是8523,整体比这个重了5克,传说中的12点钟摆也没问题,这次转速更高了,鸡鸡也更轻了

网友B:
也绕了个2S,
0.21 Y接 绕7圈 无法连续运转,
0.17 Y接 2线并绕7圈也无法连续运转,
最后0.17 D接 单线绕13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绕了个2S,
0.21 Y接 绕7圈 无法连续运转,
0.17 Y接 2线并绕7圈也无法连续运转,

用什么电调?

网友C:
加长5厘米?变大机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长5厘米?变大机啦

变成150了

网友B:
驰远hcp100s的双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驰远hcp100s的双电调。

用100S双电调要关掉低压保护才能持续运行,原厂就是关掉低压保护的,100S的二合一电调都是blheli固件的,最好还要在输入端并联一个钽电容或者电解电容

网友:
用双716电机锁尾或许不要延长尾杆了。。。

网友D:
一炸鸡你就知道。那个大齿有多烂。。。那个大齿就特么是MINICP副厂改装无刷的齿轮。。。其余还是改的不错。用奶子桨更是明智的选择。

还有,有些鸡,你加高转速之后。震动是永远排不干净的,感觉和整个旋头有关,好像旋头组件偏软,转速太高,两边的拉力也增大,超过设计负荷之后会有轻微变形,这样无论你怎么配平,转起来之后都不是配平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炸鸡你就知道。那个大齿有多烂。。。那个大齿就特么是MINICP副厂改装无刷的齿轮。。。其余还是改的不错。 ...

这个齿轮还是很耐操的,已经炸了3对100S大桨了,齿轮没问题,也不打滑,太软就只能用120的旋翼头部分了,飞起来已经很爽了有点回弹,基本不影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炸鸡你就知道。那个大齿有多烂。。。那个大齿就特么是MINICP副厂改装无刷的齿轮。。。其余还是改的不错。 ...

K120的机身比V977坚固许多。

K8和V977主板装上V977都有尾舵小回弹现像,
相同的配置在hcp100s上就没锁尾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K120的机身比V977坚固许多。

K8和V977主板装上V977都有尾舵小回弹现像,

看尾管就知道。。。。120虽然脆。但是在没炸之前还是相对稳固。。。楼主977可以加个尾撑。。应该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尾管就知道。。。。120虽然脆。但是在没炸之前还是相对稳固。。。楼主977可以加个尾撑。。应该管用

加了尾撐的確有改善一些.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齿轮还是很耐操的,已经炸了3对100S大桨了,齿轮没问题,也不打滑,太软就只能用120的旋翼头部分了, ...

有没有试过用120的大浆,k120就大浆超耐炸,浆长了整体也更协调。
曾经110的时候也有改的想法,现在觉得,还不如直接买120回来,只要稍微折腾下就可以变得较耐炸。因为k120整体设计好于977!也不用经常排震,110怎么弄都有震感,120只要主轴不变形,横轴弯曲不是特明显,满油门都无震感!K120本可以更好,可惜厂家不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试过用120的大浆,k120就大浆超耐炸,浆长了整体也更协调。
曾经110的时候也有改的想法,现在觉得 ...

折腾977是因为手里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折腾977是因为手里有~~

可以都有!1s有它的优势,除了钟摆,其它很多动作都可以做的很好,练飓风刷锅自旋翻等完全没有问题,先天耐炸适合练习。我120大多时候只是变回到110而已,哈哈,等练熟了再解开束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都有!1s有它的优势,除了钟摆,其它很多动作都可以做的很好,练飓风刷锅自旋翻等完全没有问题,先天 ...

改这个2S是看到某魔友一直在推销2S套件,然后跟其他魔友讨论时一致觉得太贵,不划算,然后就自己折腾了性能可以说差不多,总体效率我这个还高一点

网友F(2017-02-01):
你的降压模块叫什么 比另一个小多少 都是多大多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