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额···大疆官网地面站关闭了?咋玩?

楼主(2016-03-08):
2.4G  手机平板 都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A:
是谷歌关了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谷歌关了地图

然后大疆怎么办????大疆 所有产品   精灵  悟都要用  地面站的吧····
然后呢?

网友B:
ipad的2.4g可以用啊,就是pc的不行了。。。
精灵,悟本身就木有地面站,要sdk的

网友C:
我刚刚开了一下DJI的PC地面站软件,地图没关闭啊,还能显示地图,也能编辑飞行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刚开了一下DJI的PC地面站软件,地图没关闭啊,还能显示地图,也能编辑飞行路线。

可是 网站上的下载 都木有了 视频教程这些·····
话说我才买了个2.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ipad的2.4g可以用啊,就是pc的不行了。。。
精灵,悟本身就木有地面站,要sdk的

问题是 平板的也一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是 网站上的下载 都木有了 视频教程这些·····
话说我才买了个2.4G

2.4的IPAD地面站可以用啊,只是PC地面站号称停止服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的IPAD地面站可以用啊,只是PC地面站号称停止服务了。

额  网站恢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然后大疆怎么办????大疆 所有产品   精灵  悟都要用  地面站的吧····
然后呢?

那个用的不是谷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用的不是谷歌的

苦逼 苦逼了   大疆何时照顾照顾 地面站 也换成现在的SD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