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放电速率和飞行时间有没有关系?

楼主(2016-03-08):
我的机体重约1900g,用达普20c、3300mah只能飞4分多钟,用狮子35c、3500mah能飞8分多钟。请教:是电池的放电速率(C数)的大小和飞行时间有关系还是电压、电流的大小和飞行时间有关系?

网友:
会不会电池C数虚标?

网友:
都有关系相互影响。
相同牌子相同容量相同S数恒定放电功率(如悬停)下,C数越小,则内阻越大,放电平台电压越低,悬停时就要消耗更大的电流。
一个值间接影响到了另两个值,故不能说仅和其中一个值有关。

而且大部分人对内阻认知不足,不管使用几C的电池,报警电压都是一样的设置,导致低C数电池被提前结束飞行,充电充进的容量也不足标称值50%。

网友:
C数低内阻大,负载后电压掉的更低

楼主:
就是说要综合考虑,对不对?

网友:
原来C数还有这影响,一直以为用大电流才用大C,小电流就没必要用大C。

网友:
没做过对比   但是  C数大了  电池的重量也会增加啊    同容量不同c数的  重量不一样    大c数的也会导致负载增加也会让巡航时间变短吧

楼主:
第二问:如果我用两块3500mah的狮子电池,一块35c,一块25c,35c的电池是飞行时间更长还是力道更足,但时间和25c的电池差不多(请各位见谅,我还没有25c的3500狮子,故有这一问)?

网友A:
放电倍率是内阻的表现,在电流不大的情况下,放电倍率的大小不会实际影响放出能量的多少,所以放电倍率相对较大的由于重量较重所以续航较短
但是当电流上升,放电倍率低的由于内阻分压导致实际放电效率下降,同时大电流造成的压降会在电池用到安全容量之前电压就会降到报警电压以下,导致更容易被误以为没电。所以此时倍率大的更加有动力,续航也长
在多轴这样一个电池放电能力远大于实际消耗的飞行器上,放电倍率无须太高,也不会成为影响续航的主要原因,但是楼主的多轴明显超载 ,显然不应该通过更改放电倍率这样的方式来提升续航,问题出在负载和动力的综合配置上

楼主:
这个论坛实在是糟糕,想回复句话都办不到。我还是看看有没有别的模型论坛吧

网友:
飞机有点重了吧?我450全部设备加在一起1500克30C 5400老虎十二分钟11.1左右

楼主:
我的450用达普3300/25c也能飞12分钟

网友:
只觉得楼主的鸡鸡为啥那么重,都4斤了,用3500毫安,有点摩托拉卡车

楼主(2016-04-08):
第三、四问:用4串电池该用多大电流的?1147桨还合适不合适?

网友(2019-04-09):
引用 网友A:
放电倍率是内阻的表现,在电流不大的情况下,放电倍率的大小不会实际影响放出能量的多少,所以放电倍率相对 ...

很专业的解答,受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