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东西好用吗,14SG遥控增程

楼主(2016-03-08):
效果怎么样,实际能加多少,会不会影响2.4G跳频,或,回传信号,或,安全性,稳定性,上图

网友:
我也想知道 ...

网友:
试试就知道

网友:
我装过 但不是这个样子的和颜色的
没试过拉距···哈哈

网友:
谁用谁知道!!

网友A:
8FG和14SG的距离都是550米左右。。。这个加上能增加多远。

网友:
哪位试试,理论上2.4的都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FG和14SG的距离都是550米左右。。。这个加上能增加多远。

8FG和14SG的距离这么短?不是吧

网友C:
没测过但是肯定不只500m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FG和14SG的距离这么短?不是吧

我是T8FG用的TFR8SB,550米左右,飞机自动返航。

朋友是14SG,用7008,也是550米左右就返航了。

开阔地。。。

网友:
在14SG上加装此增程模块,实际飞行测试到1.5KM,再远就没有测了,挺好使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故障,就是小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是T8FG用的TFR8SB,550米左右,飞机自动返航。

朋友是14SG,用7008,也是550米左右就返航了。

14sg500米?你别搞笑了......................实测2公里,环境复杂至少都在1公里以上。问问论坛的有几个用14sg失控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8FG和14SG的距离这么短?不是吧

我的14sg就300米,要不能要增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测过但是肯定不只500m

我的14sg300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T8FG用的TFR8SB,550米左右,飞机自动返航。

朋友是14SG,用7008,也是550米左右就返航了。

14sg和t8都500左右,我的才300m

楼主:
引用 网友D:
14sg500米?你别搞笑了......................实测2公里,环境复杂至少都在1公里以上。问问论坛的有几个 ...

我的14就300m就失控

网友:
我的T8FG直接跟精灵2对频,一公里也不会失控啊。。

网友:
正常起码1000米开外,你的300米证明不正常,要检查一下了.一般2.4G的控最差的也能500吧.你的控上千元那有这么差.

网友E:
是不是控的模式选错了?g或是f

网友:
是不是模式不对?G还是F?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控的模式选错了?g或是f

应该选G吧,就是Genera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控的模式选错了?g或是f

GGGGGGGGGGGGG

网友:
14sg加副厂接收,复杂电磁环境1000米失控返航。其实如果是视距范围内,足够用,如果要超视距,不如直接上433

网友F:
说14SG300米的我只能说你太牛了,只有300米你还买什么futaba?

网友:
我改过,但忘了是不是这个增程模块,14SG原版飞了900米失控,加了增程飞1.5公里未失控,由于电量不够,就回来了。用X8多轴测试的,飞行高度在100左右,周围电磁环境较复杂。

网友:
我的14SG直接跟精灵2对频,1300多米远也不会失控,再远未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14SG300米的我只能说你太牛了,只有300米你还买什么futaba?

别不信,真的300米,我也纳闷futaba14SG,300米,怎么回事那,看看这个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666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