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个电机掉转,终于把日志弄出来了,麻烦大神帮看看到底什么问题?谢谢。

楼主(2016-03-08):
就是总有一个电机掉转,导致机机掉下来。经观察,是飞控对这只电机的输出达到了最大值,但似乎电机并没有响应。把油门和电机输出的日志弄如来如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没搞明白。

楼主:
日志是100ms一个点,也就是2号电机300ms左右的时间里输出冲到最大值18xx,其它电机的输出则不断减小,然后失控,只能收油门让它自己掉下来。如果不主动收油门,机机无法恢复平衡,会导致侧翻等更严重的炸机。

网友A:
交换电机电调测试

楼主:
这就是我这个四轴一直存在的,有一个电机掉转的原因。仔细检查了这次飞的情况,总是2号掉转,发现二号的浆有一边在根部有裂痕,会导致这只浆的升力减少或者阻力增大,因此总体上2号电机的输出都高于其它电机,最终容易失控。

但在这之前,浆没有问题的时候,是随机的某只电机掉转,只是这次因浆的原因问题暴露更有规律,也就是说就算浆没有问题,掉转的问题仍然存在,因为总有一个电机的能力会稍弱一点,只要做快速的加减速就会诱发这个问题。已买了APC的1455浆,准备更换后再测试,但根据我掌握的规律,问题仍然存在。

所以我理解问题可归结为飞控对自稳的控制存在问题,当四个轴出现不平衡时,不能收敛这种不平衡。按这个分析,是否PID参数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换电机电调测试

还没睡啊。已经调换了电调和浆,电调1号和4号交换,浆1号和2号交换。交换之前是1号老掉,所以才发现与浆有关。与电调无关。但在这之前是随机出现的,只是这次由于2号浆有问题,集中暴露出2号电机的问题。这次测试已经更换了PIX飞控了,因为之前找不到原因,怀疑飞控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志是100ms一个点,也就是2号电机300ms左右的时间里输出冲到最大值18xx,其它电机的输出则不断减小,然后 ...

怎样实现查看日志的?软件是那个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没睡啊。已经调换了电调和浆,电调1号和4号交换,浆1号和2号交换。交换之前是1号老掉,所以才发现与浆 ...

我觉得是赌转了,飞控有没有测试电机输出的功能,压住飞机,手动快速狂抖油门,听转速能不能跟上。

网友:
我也感觉是堵转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赌转了,飞控有没有测试电机输出的功能,压住飞机,手动快速狂抖油门,听转速能不能跟上。

堵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从现象来看,是飞控要求电机加速,但似乎电调没有反应,所以就继续提高这个电机的转速,但仍然无反应,就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堵转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如何解决?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

从现象来看,是飞控要求电机加速,但 ...

你是新装的机就有这问题还是飞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现?
堵转的时候电机会发出Duang~的声音,然后就没力,我遇到过一回,换了新电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新装的机就有这问题还是飞过了一段时间才出现?
堵转的时候电机会发出Duang~的声音,然后就没力,我 ...

新装的,一直这样,搞得我第一次试飞就炸惨了,没办法稳定悬停,已换过飞控。电机没有发出异常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