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字盘舵机回正缓慢

楼主(2016-03-08):
拉动油门1、2、3通道
舵机
正常,但是向左,右,前,后时三个舵机回正都很缓慢真不敢飞起来。我的黄k8
陀螺仪
,富斯i6控斜盘舵机是7455的

网友A:
无副翼就是这样的,有副翼回中才是很快的。飞吧。

网友B:
推拉油门时,集体螺距是摇控器直接控制的,打升降副翼舵时是陀螺仪修正的。所以你说的现象是正常的。

网友C:
同意上面。正常

网友:
正常的 继续飞吧

网友D:
哈哈哈,原来我也是跟你一样的,吓一跳,心想这敏捷度也太低了吧,飞起来那还修正得过来啊,然后完全不是那回事,是理解错误了

网友E:
风格调高就好了

楼主(2016-06-09):
谢谢各位老鸟的慷慨解答

网友F:
一开始我也觉得怎么这么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