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的定高问题,我在BF固件问老外了,大家给翻译下

楼主(2016-03-08):
那个老外是不是说把LOOPTIME改到1KHZ?下面一个人说2KHZ也不行后来他改到1KHZ就可以了?

但是我的LOOPTIME是1000啊,1000不就是1KHZ么?

大家给翻一下

网友:
都玩f3了,定高干嘛

网友A:
looptime 1000 = 4khz 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optime 1000 = 4khz 吧 ?

1s = 1000ms; 1ms = 1000us;

LOOPTIME=1000,就是1毫秒一次,那不就是1KHZ的频率吗

楼主:
他关帖子前有句总结性的话好像是说气压计在LOOPTIME数值小的情况下(也就是频率高时)获得的优先级比较低

或者我再实验下再提高LOOPTIME看看

网友:
我加了声纳都定不了高。有气压计和罗盘版的。

网友:
我也试过超声波,抽风,不搞了,定高定点这些还是老实上PIX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