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小四轴长大了

楼主(2016-03-08):
原型机是伟力V646,外形跟CX-10几乎一样,号称最小四轴,很Q但是很短命,一个月就飞坏了3个电机(612空心杯)。我分析电机短命的原因是因为为了减小尺寸而使用很小很小的螺旋桨(3cm),电机一直工作在高速状态才能满足升力要求。另外内置电池续航时间短,玩3分钟就要充电,很不方便,手上仅剩的几个612电机也用光了。
于是闲来无事,决定利用手上剩余物资,把它改造成一个可更换电池续航时间更长的迷你四轴。动力用500mah 1s锂电池,电机用7mm系列,这些东西手上有很多。。。
于是就有了照片中的那个四轴。没啥技术含量,纯属好玩。。。
所用材料:
4个720电机(以前买的打算作为小直机尾电机的,但因为转速不够而闲置)
2对H107的螺旋桨
4个V911的尾电机座(需要剪口修整才能装进7mm电机)
4根2mm碳纤方管
1个V977的电池仓(炸烂的起落架上切下来的)
若干双面胶

改造之后整机重25克,加装520mah电池之后的起飞重量是38.5克。
试飞很成功,手感跟原型机差不多,但动力更强,续航时间5~6分钟(500mah电池),电机下来温热。
又可以爽飞了。。。

网友A:
看我做的四轴和六轴飞机

飞行视频:相当平稳哦!
?from=y1.7-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我做的四轴和六轴飞机

Layou画的板吧!元件和焊盘看着不怎么协调啊

网友:
MPU6050的AD0接地的忘了画了,只能飞线

网友B:
这个是加了机架的!四个机臂掰了可以上无刷动力,下一步准备把DP3A集成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加了机架的!四个机臂掰了可以上无刷动力,下一步准备把DP3A集成上去

你为什么不单独发帖?发在这里实在是屈才呀!

网友:
楼上的但是高手

网友:
都是  都是电子高手

网友:
软件是自己做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为什么不单独发帖?发在这里实在是屈才呀!

四楼比我厉害多了!我这是全部参考的MWC的飞控和原理图,坛子里早就有人做过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我做的四轴和六轴飞机

你把乐迪T7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乐迪T7拆了?

废旧的,液晶屏都坏了,又买了个更好的乐迪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楼比我厉害多了!我这是全部参考的MWC的飞控和原理图,坛子里早就有人做过了

都很了不起!外壳也是自己做吗?光凑齐那么多SMD零件就够头疼的了,自己做的有什特色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很了不起!外壳也是自己做吗?光凑齐那么多SMD零件就够头疼的了,自己做的有什特色吗?

纯粹是喜欢折腾!程序看的多了恶心,只能捣鼓硬件了

楼主:
今天耐心的测试一下续航时间:500mah电池可以悬停9分钟以上,飞下来电池剩余电压3.6V左右,电机温热,电池不热。最大负载可以再加一个500mah电池(13克),合计负载26克左右。现在用的电机实测1.6万转/1.5v,好电机能到2万转/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