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这种电包吗,看着不错。

楼主(2016-03-08):
很想找个逼格高一点的电包。这个貌似都是拿来打鱼的,不知道航模能不能用。

网友:
买点电芯自己组,便宜好多。。土豪除外。。

网友:
土豪专用

楼主:
这是锂电池,貌似没铁锂好打理

网友:
要逼格高的话还是多买几十个电池比较省事!

网友:
赶上发电机的价了

网友:
土豪用的。。。。。

网友A:
看楼主飞什么机了,如果飞450级别的就不用这么大的电包了浪费,如果飞500以上用这个12伏的也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飞什么机了,如果飞450级别的就不用这么大的电包了浪费,如果飞500以上用这个12伏的也不合理。

应该总24伏?但是12付60ah和24伏30ah是不是一样的,550l能搞定么

网友:
24伏应该不错充电电损会少点,不过充电器要求高些。550L我还没试过呢!!

网友B:
还是用锂铁电池+充电器自己组电站比较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用锂铁电池+充电器自己组电站比较靠谱。

没那技术,怕出事,诶

网友:
保护板没有标放电电流,除非定制,用锂电平衡充。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那技术,怕出事,诶

自己买磷酸铁锂的电芯,弄破也不会自燃,相对聚合锂电要安全,也不要用18650组电池组,一方面不安全另一方面重量大且价格贵
这种盒装的成品电池电芯很可能缺容量的,也不一定是很好的电芯,自己买电芯装完接个保护板,在用热缩套包下,最后在封口处打防水硅胶,所有这些东西TB上都是有卖的

磷酸铁锂电池电压比聚合低,12V要4节,24V就是8节,能比较轻松拿起的情况下一般12V用50ah,24V用30ah,太重不好拿也不行,一片3.2V50ah的磷酸铁锂电芯大概是1.25kg,你力气大可以做容量更大一些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那技术,怕出事,诶

我用A9+12V40AH磷酸铁锂电池组成电站,已经用一年了,很安全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A9+12V40AH磷酸铁锂电池组成电站,已经用一年了,很安全很方便。

玩的啥飞机,a9充电时间够爽飞吗?

网友:
谁买谁退货。不是说电池不好。是放点电流太小,无法满足现场快速充电。

网友:
当然没问题了   不过如果是24V就更好了  或者买俩个串联   就是贵  重。

楼主:
决定还是买a123电芯的,我发的这个是国产电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