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自动方航的问题

楼主(2016-03-08):
用的是NAZA-M涮 V2飞控,如果要达到自动返航是不是起飞时用GPS模式起飞,天7遥控的三挡开关拨到自动返航档位呢?谢谢

网友A:
gps模式,姿态模式都是可以返航的!前提是有装gps而且起飞前已经搜到足够的星并且记录下了返航点,也就是绿灯爆闪两次,一次预热好,一次记录返航点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模式,姿态模式都是可以返航的!前提是有装gps而且起飞前已经搜到足够的星并且记录下了返航点,也就是绿 ...

装了GPS的,遥控器的三挡开关应该打到什么模式,达到返航点,自动返航,还是关闭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了GPS的,遥控器的三挡开关应该打到什么模式,达到返航点,自动返航,还是关闭上

打到失控返航模式,关遥控要遥控先设置了失控保护才行不然关遥控要炸鸡或飞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