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pm飞固定翼问题汇总

楼主(2016-03-08):
请教1:飞机起飞手动调平以后,如何让飞控去捕获平飞时舵机的中立值。
请教2:比如说我现在想飞行相对高度1000米,我如何让飞机阶段性爬升,不能飞机切换到自动模式以后就一直爬升吧,我想让飞机中途休息一会再继续爬升。这个应该怎么设置?
请教3:飞行结束后如何读取飞行数据,比如说照片位置信息。
请用过的模友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3:飞行结束以后下载闪存日志,georef功能进行匹配坐标和高度。

网友:
问题2可以通过航点解决。每个航点都可以设置高度

网友:
第1个问题:先手动调平,然后再做遥控器校准

网友:
固定翼是有个自动微调功能 TRIM_AUTO 可以试看看;
TRIM_AUTO功能打开时(设为1),每当从手动切换到其他任何模式,当时的控制杆位置将作为副翼,水平,方向舵中立微调值。
可以在飞机起飞前打开TRIM_AUTO 协助飞机微调;起飞,用手动模式来飞行及监督飞机的情况,然后切换到FBWA来完成自动微调,再切回手动模式測试看是否完成。
每次从手动切换到其他模式,微调值就被输入到飞控,当做好自动微调,需要关闭TRIM_AUTO功能,继续以后的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