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0CC的配置问题

楼主(2016-03-08):
飞了好一段时间的F3P,想直接入汽油机了,发动机别无二选DLE35RA,这个飞机好不好,舵机用哪种性价比高 舵机能不能用JR579

楼主:
对于用哪种舵机我真的一窍不通,怕选错了所以请各位给点建议

网友A:
舵机买贵的肯定没错,便宜的power hd 17公斤的有模友在用,动力和空机就和楼主一样。仅供参考。

网友:
我是海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买贵的肯定没错,便宜的power hd 17公斤的有模友在用,动力和空机就和楼主一样。仅供参考。

你朋友用这舵机大概飞多久了?我去淘宝看了,买家评论一般都是用的车上的

网友:
舵机还是用好点的吧,汽油机不比电的,震动很大的!

网友:
估计舵机配下来比飞机都贵!!!

网友:
不懂,一直飞电的。汽油机用那种牌子的舵机?

网友:
我买的就是这款飞机。看我头像。说实话不建议买。还是买好点的,因为蒙皮飞几次就开始脱落,而且起落架部位强度不行,我回来已经把起落架部分加强了。福莱特的35CC的不错。飞了几次蛮好的。看着就结实。舵机其实是一次性投入,下次换飞机舵机可以用。直接海泰客7系列。

网友B:
35CC 舵机使用9公斤以上的金属齿舵机 即可。至于品牌主要还是看人品。反正我见过用辉盛65块钱的舵机飞一年不坏的。春天65块飞一年也没坏过的。但是见过海泰客645飞20多个起落就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CC 舵机使用9公斤以上的金属齿舵机 即可。至于品牌主要还是看人品。反正我见过用辉盛65块钱的舵机飞一年 ...

哈哈哈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