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77求助求助

楼主(2016-03-08):
电调插主板的那东西叫什么呀。问了好几家店都没有

网友A:
你说的是电调么?

网友B:
能表达清楚点或是在图上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电调么?

电调插主板上的那个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表达清楚点或是在图上画出?

电调插主板上的那个端子

网友:
你这样一提问,谁都不知道你要干嘛,卖家也不会知道的。

网友C:
是不是电调上面链接接收机带插头的线?那根应该是电调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调上面链接接收机带插头的线?那根应该是电调电源线,

我是那根线插头坏了要换一根

网友:
去搜977舵机线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是那根线插头坏了要换一根

你找跟3P的线连接试试,注意正负极。有模友提到977舵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找跟3P的线连接试试,注意正负极。有模友提到977舵机线

用了尾电机线给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