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V250改进求助

楼主(2016-03-08):
手里的250机架炸了几次,底层板破损了,于是计划把手里的QAV250改成机臂与机架一体的,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
另外,谁手里有原版图纸?帮忙发一个,我在原图纸基础上做些优化,感谢!

网友A:
长春模友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春模友支持一下

在长春能找到组织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长春能找到组织不?

目前没有    玩固定翼的到是能找到    北湖就是据点    再就是二道飞场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

网友B:
250的改进

网友C:
小白飘过,你们自己画板之后找谁去打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没有    玩固定翼的到是能找到    北湖就是据点    再就是二道飞场

那看来目前只能自己飞了!等以后有了交通工具再去北湖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的改进

已拜读,后悔装机时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白飘过,你们自己画板之后找谁去打板啊

淘宝上有碳纤维加工的店铺,可以给加工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上有碳纤维加工的店铺,可以给加工

哦,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长春模友支持一下

我也长春的,你在那里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看来目前只能自己飞了!等以后有了交通工具再去北湖据点

我一般在会展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长春的,你在那里飞?

北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一般在会展飞

会展地方也很不错    我们普遍愿意去北湖   二道都是老人不认识    北湖新人多成天看炸机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我改的210也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看我改的210也不错

哥们,你企鹅多少?

网友(2016-05-27):
引用 网友D:
哥们,你企鹅多少?

1145691839   叫我小赵就行

网友:
还是别在淘宝上加工碳板了 贼贵 直接买个新的机架吧

网友E:
建议淘汰这个250机架,
我的第一部机跟楼主一样的,也加高了底层用来放电调,结果飞低高度炸机2次就掉螺丝了。
现在换成210一体无镂空的机架,原来的零件直接搬过来,按常规位置装机,剪短多余的线焊接。又小巧又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