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一下驰远售后(hcp100s)

楼主(2016-03-08):
昨天收到了返厂修复寄回的100S,拆开包装一看,咦?怎么多了几个漂亮头罩,我只是返厂修机而已并没有买任何配件啊?这样想来那这些头罩应该就是驰远送的了,大概看我是铁杆100S玩家所以这次特别送几个头罩回馈一下的吧?很赞的售后啊
别小看这几个头罩,当配件买的话加起来都要50块了,FBL90那款头罩款式倒不错,正合我意,这样我100S又有新外装可以穿了

我的配件里就是头罩多,目前款式有4种可选,机子可更换不同款式的头罩外观就不会显得单调了

还有一整箱的100S配件,这配件储备可用上不短的时间了,各位也多备点炸机吧

网友A:
(意向入小鸡)某宝寻这款唧唧问客服都不搭理人,太6了吓得偶不敢买。

网友B:
这是驰远以前fbl的头罩,现在改叫hcp应该都不卖这种了,原来还可以改用到100S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意向入小鸡)某宝寻这款唧唧问客服都不搭理人,太6了吓得偶不敢买。

今天女神节客服妹纸估计不在

网友C:
赞一个,回复有时晚点,但是态度质量都很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意向入小鸡)某宝寻这款唧唧问客服都不搭理人,太6了吓得偶不敢买。

应该不会吧。我接触他们刚一年,服务态度还是很好的。也耐心。

网友:
起落架怎么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意向入小鸡)某宝寻这款唧唧问客服都不搭理人,太6了吓得偶不敢买。

不会吧,驰远的客服MM一般都有问必答,态度还是不错的,还是你没问对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驰远以前fbl的头罩,现在改叫hcp应该都不卖这种了,原来还可以改用到100S上。

这种FBL头罩驰援现在还有在售,款式比hcp那种还有100S原配那种头罩都好看,材质也坚韧耐炸,玩100S我比较推荐FBL这类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一个,回复有时晚点,但是态度质量都很好的

是啊,驰远的服务确实不错的,售后也让人比较放心呢

楼主:
机子上那种是改装的起落架,成本低,不怕炸,我一直都是用这种脚架来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女神节客服妹纸估计不在

改天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不会吧。我接触他们刚一年,服务态度还是很好的。也耐心。

回头在试试(会不会在吃闭门羹)

网友E:
D7e怎么改装才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E:
D7e怎么改装才能玩?

D7E配高频头或者刷控就可以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头在试试(会不会在吃闭门羹)

不会啦,只要在她们正常上班的时间都会出来服务你的,我以经验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啦,只要在她们正常上班的时间都会出来服务你的,我以经验保证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机子上那种是改装的起落架,成本低,不怕炸,我一直都是用这种脚架来飞的

大神,我知道,可是这起落架是怎么改装的?求方法。

网友B:
要接到驰远客服的旺旺去,我有次接到了驰远店长的旺旺也等了挺久才见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接到驰远客服的旺旺去,我有次接到了驰远店长的旺旺也等了挺久才见回复。

感谢,耐心回复。

网友:
前一阵子和目前我也有几个鸡鸡在驰远那,态度一如既往的好,他们非常爽快。DIY过的也能够尽力棒修好,驰远搜狐狗真的很赞。不像华某坑……

网友:
什么鬼输入法…驰远售后真的特别赞。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神,我知道,可是这起落架是怎么改装的?求方法。

这种起落架改装起来有点麻烦,具体改法可看这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91572   HCP100和HCP100S的起落架除了电池仓不通用其他部分都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D7E配高频头或者刷控就可以玩了

还要买卫星和接收吗?那个卫星和接收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起落架改装起来有点麻烦,具体改法可看这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 ...

大神,直接出一个给我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起落架改装起来有点麻烦,具体改法可看这帖子: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 ...

大神求全部工具的淘宝链接,或者直接出一个给我。

网友(2017-02-23):
你好  驰远 hisky售后链接发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接到驰远客服的旺旺去,我有次接到了驰远店长的旺旺也等了挺久才见回复。

怎么联系官方客服旺旺

网友G(2017-10-10):
请教一下驰远售后的联系方式,我的100S好像没有什么尾旋优化,只要一打方向舵,就前后偏转很厉害,想问问是否有新的软件可以刷新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驰远售后的联系方式,我的100S好像没有什么尾旋优化,只要一打方向舵,就前后偏转很厉害,想问问是 ...

1、十字盘歪
2、主板歪。

网友:
谢谢,也联系了驰远售后,果然是十字盘歪,调正后改善明显。谢谢楼上

网友:
我的也是尾电机坏了睡了一年多大觉,现在还正打算搞好玩玩

网友:
驰远还有售后,淘宝店不是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