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老手帮我看看这套性价比高吗?

楼主(2016-03-08):
配件图

QAV250玻纤机架 一套

1806电机(2正2反) 四个

SimonK 12A电调 四个

5045平头正反桨 四对

CC3D飞控减震板 一个

2mm香蕉头12对、电源线1个、分线板1个

天地飞7遥控器 一套

2000mah遥控器电池 一个

遥控器电池充电器 一个

CC3D飞控(弯针) 一个

3s 2200mah动力电池 一个

2-3s平衡充电器 一套

BB响低电压报警器 一个

TS5823 200mw图传发射器 一个

RC832 32频道 图传接收机 一个

7寸雪花屏 一套

CCD高清摄像头 一个

非凡OSD S2 + GPS  一套

2200mah图传供电电池 一个(和动力电池一样)

价格1450.。。值得买吗?

楼主:
有什么需要改进或者性价比更高的求推荐!

网友A:
250轴距扔,玻纤扔,1806扔,CC3D减震板扔,香蕉头扔,CC3D扔,平衡充电器扔,GPS扔
换200左右轴距,换碳纤,换2204-2206电机(1806也可以做练手用),减震板就是个累赘,不要香蕉头 直接焊,早晚要上CF固件的为什么不用NAZE32或者F3,新手没钱的话上B6好过,有多点的话就上A9,再多就308....OSD可以留(虽然我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轴距扔,玻纤扔,1806扔,CC3D减震板扔,香蕉头扔,CC3D扔,平衡充电器扔,GPS扔
换200左右轴 ...

谢谢,我主要看中1450可以到手飞,不用自己组装,还没下定决心自己装0.0
怕装不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主要看中1450可以到手飞,不用自己组装,还没下定决心自己装0.0
怕装不好

自己装吧 你说的这些好多都过时了 新装一整套也就那个价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主要看中1450可以到手飞,不用自己组装,还没下定决心自己装0.0
怕装不好

穿越机早晚要炸,不会装的话,炸了修起来就更麻烦,总不见得每次炸了都找人去修。再说穿越机选对比较简单,装起来没多少难度,遇到问题发帖求助就是了。

飞控换F3吧,也贵不了多少,1806太嫩了,经不起炸机,2204或者2206比较合适。别的玩玩练手都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早晚要炸,不会装的话,炸了修起来就更麻烦,总不见得每次炸了都找人去修。再说穿越机选对比较简单 ...

好的,谢谢哈,那我自己网上买一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穿越机早晚要炸,不会装的话,炸了修起来就更麻烦,总不见得每次炸了都找人去修。再说穿越机选对比较简单 ...

谢谢,那我自己买一套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装吧 你说的这些好多都过时了 新装一整套也就那个价

嗯嗯,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装吧 你说的这些好多都过时了 新装一整套也就那个价

麻烦帮我看看还少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帮我看看还少什么?

没看见摄像头啊!桨有吗?推荐平头桨 挺耐炸的 你这一套里面有没有电源线啊?f3不要买高级版的 没用啊 定高很难用

网友D:
玩穿越这么时间,总结,不要什么性价比,一步到位,国际配置,省钱是浪费钱开始。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摄像头啊!桨有吗?推荐平头桨 挺耐炸的 你这一套里面有没有电源线啊?f3不要买高级版的 没用啊 定 ...

对了 还有灯你也没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穿越这么时间,总结,不要什么性价比,一步到位,国际配置,省钱是浪费钱开始。

太对了!要是长期玩儿 还是的买的差不多的 尤其是控和充电器 我折腾控折腾了4、5个 充电器也折腾了3、4个 都是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帮我看看还少什么?

对了 图传到天线之间最好用延长线接起来 这样炸机了只炸天线不炸图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自己买一套好了~

电调建议乐天20A,支持4S,绝对比银燕只支持3s的爽。才38一个,四个包邮。TOS和JZS团队差不多都用这款。

网友E:
楼主那些配置看似便宜 又省事 买了之后绝对后悔 基本上都是已经淘汰的东西 后面全得换 买了之后的结果就是 浪费时间精力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穿越这么时间,总结,不要什么性价比,一步到位,国际配置,省钱是浪费钱开始。

同求现今最新国际配置,一步到位!不想折腾

网友D:
210机架   xm20a电调  致盈二代2204  2300kv   .f3飞控   5040三叶浆 4s1300  45-100c电池     x9d plus遥控配x4r接收   欧姆威200豪瓦   摄像头不要买索尼700线就行, 肥鲨hd眼镜   黑羊接收     玩了段时间比较有心得的穿越基本都这标准配置
以上除了眼镜外贵一点,可以考究下。其他机身上的配置我觉得已经是必须的了,再差没法玩得爽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主那些配置看似便宜 又省事 买了之后绝对后悔 基本上都是已经淘汰的东西 后面全得换 买了之后的结果就是  ...

对,现在感觉便宜点入个门玩,玩一两个月(可能更短)再跟人家对比下,全部得扔了。过来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现在感觉便宜点入个门玩,玩一两个月(可能更短)再跟人家对比下,全部得扔了。过来人

对!想省钱没错  可以买中等配置 千万别买低端配置 买了也得当垃圾扔掉 很多模友说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还是有些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见摄像头啊!桨有吗?推荐平头桨 挺耐炸的 你这一套里面有没有电源线啊?f3不要买高级版的 没用啊 定 ...

呃,忘记截图进去了,摄像头和桨都有,f3买普通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穿越这么时间,总结,不要什么性价比,一步到位,国际配置,省钱是浪费钱开始。

嗯嗯,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了 还有灯你也没买啊!

这个还真的一下子没想到~我要买一套光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0机架   xm20a电调  致盈二代2204  2300kv   .f3飞控   5040三叶浆 4s1300  45-100c电池     x9d plus遥 ...

谢谢,那我就你推荐的这套配鸡鸡:210机架   xm20a电调  致盈二代2204  2300kv   .f3飞控   5040三叶浆 4s1300  45-100c电池
图传方面我买便宜一点点的~你推荐的超出预算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我就你推荐的这套配鸡鸡:210机架   xm20a电调  致盈二代2204  2300kv   .f3飞控   5040三叶浆 4 ...

一般暂时不上眼镜就买鹰眼小飞手或普及版可以,不要时也保值,好出

网友F:
电池两块肯定不够,慢慢来吧,1300-1800就行了,2200的重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暂时不上眼镜就买鹰眼小飞手或普及版可以,不要时也保值,好出

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池两块肯定不够,慢慢来吧,1300-1800就行了,2200的重了点。

打算买三块4s 1500的电池,一块70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主要看中1450可以到手飞,不用自己组装,还没下定决心自己装0.0
怕装不好

要玩穿越就别嫌麻烦~早晚要自己动手的~有时候准备很多电池 第一个电池就炸 然后各种调,一天下来可能都爽飞不了开头有点难,后面懂了就好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玩穿越就别嫌麻烦~早晚要自己动手的~有时候准备很多电池 第一个电池就炸 然后各种调,一天下来可能都爽 ...

嗯嗯,谢谢提醒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玩穿越这么时间,总结,不要什么性价比,一步到位,国际配置,省钱是浪费钱开始。

请教一下,我想组装一台穿越机,之前零基础,只接触过大疆的精灵,像我这样的,能否给一个全套的建议,包括遥控器,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我想组装一台穿越机,之前零基础,只接触过大疆的精灵,像我这样的,能否给一个全套的建议,包 ...

210机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