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亚拓690的滞空时间

楼主(2016-03-08):
最近出航,感觉包裹相当沉重,可是没折腾到几十分钟,就要收拾回家了。请教各位大大有何办法提高一下滞空时间,以下是本人续航时间和配置:
      亚拓690+5D云台+OSD+格式16000(7个充放左右)+相机=7580g    滞空时间   只有11分钟(缓慢飞行)请教了.......

网友A: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换更大的载机;二,换更小的云台和相机。但说实在的,与其这般还不如全换。

网友B:
一万六的电池能塞进两个电动起落架中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万六的电池能塞进两个电动起落架中间??

我的底板已更换为新款的,16000很轻松放入其中,22000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换更大的载机;二,换更小的云台和相机。但说实在的,与其这般还不如全换。

谢谢朋友的热心回复,按照实际情况而言,只有全换是行得通的;更小的云台只有G2,相机配运动相机,但前后重心又有的整咯,况且运动相机拍照效果就没有单反的优势了。还是要感谢朋友的捧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底板已更换为新款的,16000很轻松放入其中,22000也可以

如何更换啊?某宝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朋友的热心回复,按照实际情况而言,只有全换是行得通的;更小的云台只有G2,相机配运动相机,但前后 ...

我的690加GH4有半年没飞了,买来没用过几次就打入冷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何更换啊?某宝买?

之前是可以嗱旧的去免费换的,现在活动早已结束,不能换了。有卖亚拓模型的店应该都有新款的底板(有碳纤维板和玻璃纤维板两款),只能自己拆螺丝自己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90加GH4有半年没飞了,买来没用过几次就打入冷宫了。

不差那架690吧,有悟就行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差那架690吧,有悟就行啦

家里有三架下岗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里有三架下岗的了。

楼主豪呀实实在在的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