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胖子前起落架转向问题

楼主(2016-03-08):
最近准备进入FPV行列,载机选定小胖子。这里问问各位小胖子准备装起落架但是转向怎么接线?V尾准备一个舵机接升降一个舵机接方向然后混控。但是问题来了升降操作前起落架也要跟着动该如何解决呢?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飞控用不用接方向啊?我飞固定翼基本不用方向舵,不知道飞控需不需要接?谢谢大家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如果你飞行不用方向舵可以用个最简单的方法,那就是v尾两个舵机并联成升降,方向舵单独给前轮转向。

网友:
用什么遥控器?说明书肯定有介绍!

网友:
X9D表示无压力

网友A:
V尾,现在一般飞控都有混控了,直接接飞控就行,不用遥控器设置混控,起落架单独接一根,用旋钮。不知道能不能利用Y线同时接起落架和V尾,通过一个2段或3段开关来切换控制,不过你买起落架的话,一般舵量都不能打满,最多80%否则球头扣就会掉出来。这也是是否能通过Y线来控制的一个因素,

网友B:
飞控有混控的,这样的话第四通道就空出来了可以接方向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V尾,现在一般飞控都有混控了,直接接飞控就行,不用遥控器设置混控,起落架单独接一根,用旋钮。不知道能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有混控的,这样的话第四通道就空出来了可以接方向舵

谢谢,知道了

网友:
直接接飞控就行,不用遥控器设置混控,起落架单独接一根,用旋钮。

网友:
直接接飞控就行

网友C:
我用的T10C,用V尾混控,再将前轮转向舵机接到空余通道,然后将它关联到方向通道就OK了,打升降前轮就不会联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T10C,用V尾混控,再将前轮转向舵机接到空余通道,然后将它关联到方向通道就OK了,打升降前轮就不会 ...

感谢

网友(2016-11-29):
引用 网友B:
飞控有混控的,这样的话第四通道就空出来了可以接方向舵

飞控混控,那么V尾2个舵机如果接飞控?分别接飞控什么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