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

楼主(2016-03-08):
好淫50V3特然倒飞空中冒烟,求老鸟解答,75油门定速

经过坛里大大家电指教,是电机匝间短路造成电调烧了。电机症状上电后电机声音变得很少,可以转动但发热量大通电两三秒就会汤手,关油门时会有杀车感觉,大家都检查一下自己的电机吧。再次感谢家电兄!

网友:
围观,我平时80定速至今没事

网友A:
先慰问一下 ,前面看到技术帖,说的是普通电调一般不带同步整流还是什么,就是油门在50%到100%之间时油门越小越低发热量越大;我的好盈100A设60%定速比80%定速热很多,60%会比较烫,80%温温的,我飞得不暴力。楼主的可能和这个有关,不过感觉75%也不低啊,是不是楼主太暴力,电调扛不住?楼主试试问厂家呢?

网友B:
估计电机和电调插头接触不良导致电机缺相所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慰问一下 ,前面看到技术帖,说的是普通电调一般不带同步整流还是什么,就是油门在50%到100%之间时油门越 ...

看见你的id总让我想起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慰问一下 ,前面看到技术帖,说的是普通电调一般不带同步整流还是什么,就是油门在50%到100%之间时油门越 ...

不暴力啊,刚起飞倒飞悬停电池也不是很新的电池真奇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电机和电调插头接触不良导致电机缺相所致

谢谢家电,晚上拆开看看。其实我这电调还有没有返厂的价值呢?

网友D:
发现电调的布线有潜在的危险。我的600电调就是应为这样走线,被碳纤板磨破皮,碳纤板导电造成短路直接冒烟了,LZ可以检查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发现电调的布线有潜在的危险。我的600电调就是应为这样走线,被碳纤板磨破皮,碳纤板导电造成短路直接冒烟 ...

好的,上次程序坏了返过厂,应该没那么快就磨了的!!

网友E:
都起来,因为你用了泰式绑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都起来,因为你用了泰式绑带

哈哈,原来是泰湿绑带出的问题!!

网友:
线与侧板边缘 一定不能紧密接触。

必磨破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见你的id总让我想起点什么……

想起飞机掉河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家电,晚上拆开看看。其实我这电调还有没有返厂的价值呢?

半价以内值得返厂

网友F:
我也是这样布电调线,2500起落没事,侧板边缘贴了胶带,线裹了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价以内值得返厂

昨天晚上用另外个电调试试电机空转发热量大烫手,用花2520试就没有多少温度,请问家电兄是不是电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样布电调线,2500起落没事,侧板边缘贴了胶带,线裹了热缩管

厉害,2500起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晚上用另外个电调试试电机空转发热量大烫手,用花2520试就没有多少温度,请问家电兄是不是电机问题? ...

那就是电机匝间短路,换一个吧!

网友G:
同情下~~~~,悬停最喜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