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apm的罗盘干扰补偿

楼主(2016-03-08):
官方关于罗盘干扰补偿的说明在最下面。

我一开始测试的时候百分比是八十多,后来重新走线,把电调都挪远了一点之后,百分比在60左右。但是我不明白这个步骤究竟是用来调教罗盘的还是只是测试罗盘有没有受到干扰的。
之前飞的时候动不动就无法正确辨别方向了,几次险些炸机,方向控制完全是乱的,我感觉是罗盘失灵了,gps返航正常。 用下面这个方式调教,是否能对罗盘的抗干扰进行优化?如果可以,是不是要反复这样做直到百分比降下来?求指点

罗盘干扰补偿 — 电源线、电调、电机干扰的补偿

我们建议@如果你的飞行器只有一个内置罗盘而且被电机、电源线等明显干扰,你有一个电流计时使用CompassMot的效果很好,因为磁场的干扰和电流变化有线性关系, 技术上,利用油门来建立CompassMot是可行的,但是不建议这样做。

请按照以下说明:

  • 启用电流计(又称电源模块
  • 拆掉桨,把它们反过来,旋转一个位置。这种配置下推油门,会使飞行器往地下推进。
  • 固定飞行器(可用胶带)使其不会移动。
  • 打开你的发射机,并保持油门为零
  • 给飞行器接上电池
  • 用USB线将你的飞行控制器连接到你的电脑
  • 如果使用AC3.2:
    • 打开初始设置>>可选硬件>>罗盘/电机校准界面
    • 按下开始按钮

  • 如果使用AC3.1.5:
    • 打开终端界面,点击“Connect APM” 或 “Connect PX4”
    • 在命令行输入setup然后输入 compassmot
    • 如果电源模块/电流计被启用,你应该看到“measuring compass vs CURRENT”

  • 你要听电调的解锁BB声
  • 在5-10秒时间缓慢推油门至50%-75%(桨会转)
  • 迅速降低油门至0
  • 按下Finish按钮(AC3.2)或者按下回车键(AC3.1.5)来完成校准
  • 检查屏幕显示的干扰百分比。如果低于30%,那么你的罗盘干扰是可接受的,你将在悬停、返航、自动模式看到较好的表现。如果在31% ~ 60%,处在灰色地带,可能是正常的(有人很好,有人很差)。如果高于60%,你需要尝试移动APM/PX远离干扰源,或购买外置罗盘带罗盘的GPS.

网友A:
只是测试内置罗盘受到干扰的程度,干扰大就要调整位置和布线或者用外置罗盘。

网友B:
自动补偿电源对罗盘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测试内置罗盘受到干扰的程度,干扰大就要调整位置和布线或者用外置罗盘。

调整什么的位置?电调么?电调已经离开飞控最少10cm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干扰源是 什么 我把所有外设都去除了测试还是一样,最低不会低于百分之50

网友:
最低不会低于百分之50 , 你这个罗盘干扰过大了 , 早晚飞掉换外置罗盘吧 , 若已是外置罗盘gps一体的 , 把gps升高於电机高度 , 一般外置罗盘干扰测试不高於10%才对 , 我三个机也在10%以下

测试状况 . •拆掉桨,把它们反过来,旋转一个位置。这种配置下推油门,会使飞行器往地下推进。在mp主页 gps搜星锁定 解锁推油门 可看看地图上的机子红色线(不记得是红线还是橙线了 , 你看看吧) ,有没有随油门大小而偏移 , 偏移越大 , 就是干扰越大 , 正常是不该随油门大小偏移的 , 小量偏移可在罗盘电机校准功能 修正 , 这个干一次便行了 , 过量偏移要把硬件重新布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整什么的位置?电调么?电调已经离开飞控最少10cm了。现在就是不知道干扰源是 什么 我把所有外设都去除 ...

用分电板了吧,这个对罗盘干扰也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分电板了吧,这个对罗盘干扰也挺大的。

没有用分电板啊 用的f450沉金机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用分电板啊 用的f450沉金机架

磁场的干扰和电流变化成正比,所以减小罗盘干扰的主要办法是远离有大电流通过的区域,实在不行只好用外置罗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磁场的干扰和电流变化成正比,所以减小罗盘干扰的主要办法是远离有大电流通过的区域,实在不行只好用外置 ...

受四轴的安装距离限制,已经远离电调10cm,远离底板(分线板)7cm了,但是电池没办法离开。电池周围有大电流吗?如果用块调皮垫在apm的底下用于阻断来自apm下方的电磁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受四轴的安装距离限制,已经远离电调10cm,远离底板(分线板)7cm了,但是电池没办法离开。电池周围有大 ...

屏蔽磁场要用导体材料效果才好呀,比如锡纸,铝箔,用这些把电调线包裹起来试试吧,电池本身不用屏蔽,重点是导线。

网友(2016-07-28):
罗盘干扰补偿的原理是根据电流数据和罗盘补偿值的变化,自动补偿电流对罗盘的干扰。。。。比如我的飞机就能把罗盘放置的距离离电源线不到5cm。。。电流范围在10A-30A。。。就是用补偿来解决偏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