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九接收机怎么引rssi 接口?

楼主(2016-03-08):
(无正文)

网友:
想做什么?好奇问问

网友:
好像不可以把

网友:
A7105的1管脚是Rssi,手册上说那个管脚链接一个旁路电容可以读取rssi或者作为模拟数字转换器的输入管脚

网友A:
但是这个管脚是用作内部rssi测量的,所以接了电容之后我在外部用示波器量没发现什么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这个管脚是用作内部rssi测量的,所以接了电容之后我在外部用示波器量没发现什么规律

我也试过,失败告终,还弄坏一个接收机,距离大大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