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用过的大师们 解释一下 我遇到的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6-03-08):
         使用的是  SONY   ILCE系列  A5100                 忘记说了   延时还很严重                                                                                             之前用的绿色大板子什么事情都没有就是太大占相机卡扣位置才换这个

楼主:
HDMI 转换 器

网友:
NTSC改成PAL

楼主:
改相机 里的??   还哪里的?难道接收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相机 里的??   还哪里的?难道接收屏?

相机里改~

楼主:
我想说 改了也无效  还是一个样子  只能发回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说 改了也无效  还是一个样子  只能发回去了

屏幕改PAL了没?

楼主:
换成  狗扑4都用不了   换成  鹰眼6S 画面能稳定点 但是上下断屏  没用·····发回去了

楼主:
一直都是 P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