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5iMX评测室】大疆精灵4室内前视测距性能初探

楼主(2016-03-08):
我们采用模拟飞行的方式,初步测试了大疆精灵4在室内的测距性能。
把精灵4拿在手上模拟飞行,一来是相对安全,这是谨慎的做法;二来在室内测试,光线相对较弱,可以检验精灵4的前视感知性能。

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使用的内测版App看到精灵4对机头前方的障碍物是如何感知的。

我们进行了两次测试,第一次测试启动了电机(没有安装螺旋桨);第二次测试没有启动电机。

启动电机,相当于模拟实际的飞行,你可以听到手机上发出的报警音,类似于汽车倒车雷达的效果,距离障碍物越近,报警音越急促,同时屏幕上的障碍物警示区域也越红。但与汽车雷达有根本不同的地方在于,精灵4采用的并不是雷达测距原理,而是前视双目视觉识别测距,其好处是可以以更小的耗电量测量到最远达15米的障碍物。
第二次测试没启动电机,但测距功能依然有效,说明只要开启精灵4的电源,测距功能就始终处于运行之中。

在App界面里,你可能注意到了,精灵4距离障碍物最近时,显示的数字是0.5米。而精灵4标称的前视测距范围是0.7-15米。
难道精灵4实际测距范围是0.5米起跳吗?其实不是。
我们注意到前视障碍物距离测量的数字是以0.5为步进变化的,比如:0.5、1、1.5、2、2.5、3等等,你不会看到1.3或1.8这样的数字。

更多精灵4的测试,近期逐渐展看,敬请关注5iMX的报道!

网友:
期待零度2的自动避障,看上去比精4实用。

网友A:
很明显电机转动的时候干扰了监测精度

网友:
电机转动的时候干扰了监测精度

网友B:
能不能拿色彩比较均匀地背景试一下,不如全白墙。

网友:
加一   全白的墙估计就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拿色彩比较均匀地背景试一下,不如全白墙。

不用测都知道的,大疆自己也说了,没有纹理的材质,不在它的识别范围内。
任何纯色的表面,都不能识别。这和光流定位功能的道理完全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电机转动的时候干扰了监测精度

没有安装螺旋桨的电机,转起来听上去是有点怪怪的。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对前视障碍物的判断。
通过拟飞测试,事实上精灵4对前视障碍物的测量效果是很准确的。
它测量的不是一个点,也不是一条线,而是一个面。
这只能依靠双目视觉识别原理才能以极低的功率做到。
精灵4脚架前部的两个摄像头,就是用来干这事的。

网友C:
精灵4避障很牛,应该拉一根线模拟电线试试。

网友:
精灵4避障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灵4避障很牛,应该拉一根线模拟电线试试。

不用试了,电线和树枝这类细小物体不能识别。

网友:
感谢楼主的测试,这个功能肯定还需要更多的实际操作才能更好的利用此功能,但绝不可以依赖自动避障功能

网友:
为啥一直没有拍照的样片出来的?测试机协议规定的吗?

网友(2016-04-25):
在无GPS的情况下  前视测距可以开启吗    怎么我在家里 只要一移动飞机位置 就显示无GPS不能测距啊  而且 距离有点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