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坑601六通接收的天线是普通电源线吗?

楼主(2016-03-08):
如题

网友A:
不是 外面一层铜膜接地线 里面有个线芯

哦 你说rx601啊 天知道 看上去还真像两根电线

网友B:
应该是50-1或者50-2的同轴线,其中50的意思是指高频阻抗50欧,后面的数值指的是线径。
一般无线电收发机的馈线会用这种线,当然还有75欧或300欧的扁平馈线,只是不常用。
用一段小的电线来做天线在微小功率特别是接收机上也是可以的,只是效果不好,短距离内似乎没问题一拉开距离就很明显了,这样做容易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 外面一层铜膜接地线 里面有个线芯

哦 你说rx601啊 天知道 看上去还真像两根电线

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0-1或者50-2的同轴线,其中50的意思是指高频阻抗50欧,后面的数值指的是线径。
一般无线电收发机的 ...

多谢 学习了

网友C:
看着像小电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