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DEKO中舵

楼主(2016-03-08):
手机发了试试

楼主:
全金属外壳,做工一如既往!就是电机太大,吐出来好多!直接塞是塞不进的!拆后盖只能装一个,还有一个不方便拧后盖!最后我是把半边侧板拆了装的!不知道其他人是用什么好办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全金属外壳,做工一如既往!就是电机太大,吐出来好多!直接塞是塞不进的!拆后盖只能装一个,还有一个不方 ...

不行就只能锉侧板~

网友:
什么型号?

网友:
这个锁尾的吧?用在斜盘上?

网友:
搜了一下淘宝还真出了500斜盘舵机,速度略快,6V 0.08秒都可以当锁尾了

网友:
也可以锉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