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失速坠落

楼主(2016-03-08):
好久没有飞塞斯纳了,前两天去飞居然下降时坠落,不知道是不是失速,请大神指教。?from=y1.7-1.2

网友:
不是失速,是没控制好

网友:
检查下舵机和连杆。

网友:
檢查自己的腦袋及手指.(講笑)

网友:
操作的事

网友:
纯属操作问题,我玩几年塞斯纳了,随便怎么飞都不会出现失速,一推油就能改出来。

网友:
这大的下滑角怎会失速,压一下左舵就可正过来,可是没压

网友A:
你是飞航线还是降落?
如说是飞航线,那你油门呢?油门为什么不推?飞行时要推油门的不会不知道吧。
如果说是降落,那请大家都看看,这象是走的降落航线吗?塞斯纳,降落时要带油门的,接近地面2-3米处,要拉着杆,仰头着头,带着油门(油门不能收没),一点点放低高度,徐徐降落,主机轮先轻轻着地,着地后飞机仍仰着头继续滑行,滑行中再慢慢放下前机轮着地,和函道飞机降落一样道理。

网友:
不是失速

网友:
应该不是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师给我的指教,尤其是南园猎鹰教会了我很多,

网友:
不是是速,应该是失贞

网友:
5楼和10楼完全正解。

网友(2017-03-29):
引用 网友A:
你是飞航线还是降落?
如说是飞航线,那你油门呢?油门为什么不推?飞行时要推油门的不会不知道吧。
如果 ...

说的真jb好,我正在找塞斯纳降落法

网友:
油门控制升降,舵面控制姿态。改变油门需要稳定姿态,直到飞机出现你需要的下降率

网友:
舵机坏了

网友:
塞斯纳失速不是这样子的

网友(2017-07-12):
file:///D:/Desktop/微信图片_20170712161937.jpg   塞斯纳很好飞  ,我也是第一次手飞。装好老师傅帮我首飞微调。就自己上了。

网友B:
你这是扎在地上了吧 貌似不是失速吧 你升降也没拉 副翼明显偏右 基本修正都没有 直接大头朝下就扎地上了 就算飞机时速 也得是轮子着地 也不是螺旋桨着地啊 想塞斯纳这种飞机关了油门都能落下来

网友C:
是失速,典型的转弯失速。降落时接近地面是绝对不能转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