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浪者配置 2216 1400kv

楼主(2016-03-08):
浪者配置 2216 1400kv 8040槳 30a電調,測試過全油門23a電流,電調有點發熱,見一般看見人家的用40a電調,30a安全嗎?

楼主:
這沖浪者是打算fpv遠航的

网友A:
檔主如果不想機子在飛行中出意外就用40A電調吧,價錢與重量都多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檔主如果不想機子在飛行中出意外就用40A電調吧,價錢與重量都多不了多少.

我用我1400kv是否可上8吋槳?感覺電調這種熱是槳大了所至

网友:
呵呵……我地又見啦

网友:
新西达 2217  1750KV 8060桨 40A 飞冲浪者很暴力

网友:
安全的很,毫无压力

网友:
不想换电调就把电调外置

网友:
冲浪者除了起飞全油门一小会儿,飞起来基本都在半油门了吧!

网友:
楼主!  你用的电调的问题! 那个电调就容易发热!

网友:
前日刚炸

网友:
毕竟飞行中不一直都是全油

楼主:
多謝各位回覆,那我先短航測試一下

网友:
电调30A若没虚标是没问题的,而且这种滑翔机不可能长时间全油飞的。

楼主:
你們載機會不會外加一個5v降壓?

网友B:
我是全油门28a,也是30a电调,用好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我1400kv是否可上8吋槳?感覺電調這種熱是槳大了所至

用 8 吋槳可以,8X4 適合,最盡用 8X6槳會暴力點,但不可長時間推盡油,因為1400KV配8X6槳滿油時接近27A,2216長時間接受27A有點危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全油门28a,也是30a电调,用好久了

真實個案最真貴,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8 吋槳可以,8X4 適合,最盡用 8X6槳會暴力點,但不可長時間推盡油,因為1400KV配8X6槳滿油時接近27A,2216 ...

謝謝意見,還是用8040安心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