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2E控怎么设置F210??

楼主(2016-03-08):
请问各位华科尔的模友,我自己有F12E的控,想飞F210的机子,该如何设置?本人英文不是非常好,还希望有朋友帮忙告知一下怎样设置!!
多谢!

网友A:
就是检查一下“GEAR”对应的是否是“ACT”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检查一下“GEAR”对应的是否是“ACT”就可以了

华科控的这个设计实在是匪夷所思

网友B:
华科尔的遥控器设置,举一反三。 都是 Gear (起落架)通道,负责飞行模式的切换,把这个定义给 Mix开关,这个是最重要的。  F210飞机在F12e上的设置。
1. Model Select  里选一个模型文件
2. Model Name  起个自己好认的名字
3. Type Select  里 选固定翼  Airplane
4. Device Output  里把通道对应的开关设置成下列这样
         Gear        MIX SW
                        Active
         Flap         FMOD SW
                        Active
         AUX2      GEAR SW
                        Active
5.  关控,保存刚才的设置。

网友:
我也刚刚入手了一个二手的F12E,拿到手就后悔了。我本来以为有中文菜单。结果全英文的,后悔死了。现在设置就卡在遥控器设置这里。网上连个教程都搜不到。希望有用F12E 玩PIX的大神能出个教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的遥控器设置,举一反三。 都是 Gear (起落架)通道,负责飞行模式的切换,把这个定义给 Mix开关, ...

多谢多谢!万分感谢!

网友B:
功能都是有的,只是菜单是英文,看说明书对应一下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能都是有的,只是菜单是英文,看说明书对应一下不就行了

卖掉了D10再用F12E有点不习惯了!就怕自己边看说明边设置,万一设置错误不能飞是小事,放生或者闯祸那就郁闷了!所以像我这种从小学就开始作弊到大学毕业的人,最好还是要有个正确答案参考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