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S-FHSS和T-FHSS是否兼容的?

楼主(2016-03-09):
咨询下S-FHSS和T-FHSS是否兼容的?

网友A:
不兼容。。。FUTABA JR的制式永远和兼容不搭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兼容。。。FUTABA JR的制式永远和兼容不搭边。。

搜淘宝2008是能用在T10J的,我的理解是T-FHSS发射和S-FHSS一样,S比T多了回传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淘宝2008是能用在T10J的,我的理解是T-FHSS发射和S-FHSS一样,S比T多了回传功能

具体看你遥控器说明书。  有的遥控器这两个制式的部分接收机都可以用。 比如T6K就可以用S-FHSS的R2006GS和T-FHSS的R3006SB

网友B(2016-04-08):
不兼容。
18可以通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兼容。
18可以通吃。

请教火星  14sg可以兼容sfhss和tfhs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淘宝2008是能用在T10J的,我的理解是T-FHSS发射和S-FHSS一样,S比T多了回传功能

T10J要用2008的話,要把控調到 S-FHSS 制式才可用的,

我手上有T10J 的控,有兩個 3008 及兩個 2008 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火星  14sg可以兼容sfhss和tfhss吗?

不,14不支持T-FHSS。

网友(2016-12-25):
引用 楼主:
搜淘宝2008是能用在T10J的,我的理解是T-FHSS发射和S-FHSS一样,S比T多了回传功能

是t比s多了回传功能吧,另外fhss和 s-fhss是兼容的,但是有什么区别就不知道了

网友:
http://www.futabarc.com/receivers/fhss-s-fhss-compat.html
自己看吧, T-FHSS Air是不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