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可用带PPM输出的DSMX接收机S603测试报告

楼主(2016-03-09):
更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PPM连接F3飞控,各个通道信号精度较低,打微调打很多下,CF调参软件里的通道监控都没反应,打到有反应后直接跳了7us,按1000~2000us范围算,每个通道只有143级分辨率。

众所周知,穿越机飞控使用传统的PWM多线连接接收机很臃肿,接线麻烦不说,还消耗单片机IO口资源、影响OneShot125功能开启。
前些天还见一贴吐槽被誉为神控的D10连个支持PPM的接收机都没有,看人家福斯都有。

为了让D10用上能单线连接飞控的接收机,楼主收集了不少方案,橘子接收国内比较难买,今天入手一个S603,双天线而且是馈线,带PPM输出,DSMX协议,D10刷机后可以直接对频,还很便宜,但是国内论坛有关这款接收机的讨论太少了,谷歌个说明书都找不到,仅有的几个帖子都是一两年前的,全是Bug反馈,比如距离只有350米,DSMX协议不稳定,副翼舵量过大会自动全油门等很让人失望。

收到货后,遥控选择DSMX协议,接收在Bind口插上短路端子,顺利对上了频,然而拿到厕所就失控,懵逼了。。
发射功率已经是最大,如果调到最小,10CM远失控,失控保护也不会设置,疯狂地上外国网站查找相关资料,无果。

次日,不甘心的我再次拿出D10重新对频,先是用DSM2协议对了一下,又切回DSMX,再次拿到厕所发现没有失控!
失控保护设置方法经过自己一翻琢磨,得出是在对频的时候同时设置好的,比如油门杆在最低时对频,失控则自动关油门,但是貌似只有第一个通道支持失控保护,所以需要用“调整通道顺序”功能把油门通道移到第一。

补充:6楼的oobmit给出了全通道失控保护设置方法,即插Bind,通电,拨Bind,再开控对频。

由于天色已晚,未能到野外测试距离,就把接收机挂到二楼窗上,再放穿越机在旁边FPV监视着舵机,下楼步行200米到尽头,稳定不失控,给了我很大信心。

又过了一天,到外面正式测试遥控距离。

设备:DEVO10黑色版SUV3.5.3固件+S603,DSMX协议,100mW发射功率。
环境:人烟稀少的工业区

单人测试,控就放地上,使用手机GPS软件测距,失控保护设为0油门,这样一但失控,舵机就会转到左最大,此时关控测试失控保护动作正常。

测试结果:700米内稳定无失控,700米后需要把天线举高才稳定,最远去到1300米,仍能收到信号,但不是很稳定,天线角度一定要摆好,斜了会失控。

1300米在桥上未失控图↓,我那个激动啊,居然把原装RX1002接收给爆了,同一测试地点,RX1002只有400米稳定,700米后举高天线信号也很差。

此时GPS显示走过的距离:1.385KM

Google地图测量,准确无误

顺便也想测一下28元的DSM2接收机,由于是原配是短天线,拉距只有200米,装在穿越机上被碳纤板阻挡信号失控过两次,后来只敢用来飞泡沫KT机。经模友指示换上带馈线的天线,可以远离PCB减少自身干扰,可惜到现场发现天线断了,没测成,下次焊好要打上热熔胶才行

其它人反馈的那些BUG我都没有遇到,也许是厂家更新了,只是不知为何第一次对频控距那么短。
另外还注意到天线的有效部分(没有屏蔽层包裹的末段)的长度好像只有2.5CM,正常的不应该是3~3.2CM吗?

网友(2017-08-15):
引用 楼主:
不不,我原装rx1002加suv固件很稳定,就是这个dsmx才有瞬断问题

关于dsm2,dsmx瞬间闪断的问题,deviation论坛上已经发现了,是因为dsm协议里面的一个频段数据错误导致的,这个错误来源于橘子的dsm接收(dsm协议来自橘子接收的固件),在5.0 nightly里面修复了,所以5.0版和以下的固件(包括最多人用的suv版)都会有dsm协议闪断的问题,出故障的几率是1/30,就是每飞行30次可能会出现一次,在5.0nightly里修正了这个错误并专门为橘子接收设置了一个开关。发现这个问题的大神专门维护了一个5.0界面的固件贴(5.0nightly改了界面,有人觉得不好,而且nightly新功能比较多稳定性未知),修改了这个dsm协议问题并不断加入nightly里面的新协议

网友(2016-03-09):
遙控的距離跟環境有相當關係!
在台灣 D7E 改電阻+原装RX1002接收=也有平地800米紀錄

网友A:
DSMX没有DSM2发射功率大,你还是用DSM2吧,S603我也买了一个,我用的是DSM2,我放在楼里走出楼外260米不稳定有失控现象了,人家说环境好空中距离可达1500米

网友B:
第一次是D7e么?有用过D7e拉距么?

网友:
S603對頻時,先接上對頻金鑰,上電,燈號快速閃爍,「拔掉對頻金鑰」,再Bindind
等對頻完成,全通道都有失控保護了

重點就在於,拔掉對頻金鑰,再Binding

网友C:
誰說D10连个支持PPM的接收机都没有 ?

我去年已用DEVO703A , 這就是DEVO的 PPM接收 不用刷控 , 我手上用過DEVO 7 / 10 / F12E 都可用 !!!

其中一台用上703A 的 DAL180 , 早前都有分享裝機過程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7336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MX没有DSM2发射功率大,你还是用DSM2吧,S603我也买了一个,我用的是DSM2,我放在楼里走出楼外260米不稳 ...

但是搞固件开发的人都说dsmx抗干扰性比dsm2要好,你也说了dsm2地面只有两百多米,我的也是如此,这已经不适合穿越机用了,我在低空飞个三四百米都很平常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是D7e么?有用过D7e拉距么?

抱歉我只有d10

楼主:
引用 网友C:
誰說D10连个支持PPM的接收机都没有 ?

我收集的方案里包括了这个接收,正是由于据说某些通道失控保护功能是出厂定死的,不能自由设置,而且价格贵过10通,就PASS掉了。
---------------------------------------------------------------------------------------------------------
但有一点要注意 , DEVO 的PPM接收是为了他们的多轴航拍机而设 ,
当失控后 , 接收机会自动把GEAR信号输出最大 (估计是触发DEVO设计的航拍机作失控保护/回航用)
这个 "失控后GEAR信号输出最大" 是不能自行更改 !!!
因为这个设计 , 亦令遥控上的失控保护功能都失效 !!!

如用NAZE32 / F3 飞控有失控保护功能 , 要利用PPM"失控后GEAR信号输出最大" 的特性 !!!
方法如下 :
发表于 2015-8-20 !!! DEVO 703A 配 NAZE32 无法打开失控保护停机 !!! (有解决方桉了)
>> 因为DEVO 703A PPM接收 , 断控后会把GEAR(等于NAZE32的AUX1)信号输出最大 ,
>> 就此利用AUX1频道作(ARM)上锁/解锁 , 就是失控后 , GEAR最大 = 上锁 !
>> 地上除下桨测试 , 关控后自动上锁停机 , LED及BB都有上锁的提示 !
>> 有1秒延迟的 ! 但总算解决问题了 ~~~
---------------------------------------------------------------------------------------------------------
看了您的贴清楚了,既是:油门和GEAR通道都是出厂定死的,在控上设置任何通道的失控保护都无作用。
使用上锁功能解决失控保护我觉得对这一情况不利:信号瞬断,恢复时很可能无法解锁,而炸机。
CF、BF固件默认设置机身倾角超过25度时不能解锁,但可以进CLI界面输入set small_angle=180,修改成180度。
不过最新的固件现在直接有失控保护模式,感觉用GEAR通道控制这个模式应该更合理,虽然我还没试用过这个模式。

补充
---------------------------------------------------------------------------------------------------------
dsjan1985:关控再开机后你会发现油门通道一推就是百分之五十  5通要么最高 要么最低 只有飞机断电才能恢复正常
---------------------------------------------------------------------------------------------------------
看到这条回复发现我多虑了,这接收一但失控已经没救了。。。

网友D(2016-04-20):
我用f801,感觉不是很稳定,多轴飞着飞着,突然飞机不受控制,按照失控前摇杆的指示继续飞行,过两三秒后,又恢复正常,请问你有遇到过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f801,感觉不是很稳定,多轴飞着飞着,突然飞机不受控制,按照失控前摇杆的指示继续飞行,过两三秒 ...

有,在环境稍复杂点的地方飞个三五百米就有可能失控一秒,黑匣子记录了失控时间呢,已经打留给固定翼用了,到时换f210专用接收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在环境稍复杂点的地方飞个三五百米就有可能失控一秒,黑匣子记录了失控时间呢,已经打留给固定翼用了 ...

我测试过rx1002,刷了固件也有失控,都是一两秒左右的失控,我看其他的帖子说是闪断,就是一两秒时间的无法操控,过后又恢复正常。我的是多轴感觉很明显。你的华科尔原装的刷固件也有这样么?

网友E:
其实最佳方案就是D10用1002拆壳直焊一个SBUS转接模块输出SBUS直连F3。。。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测试过rx1002,刷了固件也有失控,都是一两秒左右的失控,我看其他的帖子说是闪断,就是一两秒时间的无 ...

不不,我原装rx1002加suv固件很稳定,就是这个dsmx才有瞬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最佳方案就是D10用1002拆壳直焊一个SBUS转接模块输出SBUS直连F3。。。完美

太臃肿了,想装小轴距穿越,更不合适,f210试试凑合一下,还有问题的话干脆换控得了,最近看上x9d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臃肿了,想装小轴距穿越,更不合适,f210试试凑合一下,还有问题的话干脆换控得了,最近看上x9d

我就是这样装在210上的。。。180也可以。。。拆针拆壳两片主板叠加,也就5毫米多的厚度。一个电源线,三根SBUS线搞定。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我也有这个接收,失控过两次,一次一个人跑船,船在湖中央失控了= =正打算脱衣服下水的时候突然连上了,还有一次接着教练线飞塞斯纳,失控了,直接炸在树上,当了回猴子;经过这两次直接弃之不用了。。。看了你的帖子感觉可以尝试重新启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最佳方案就是D10用1002拆壳直焊一个SBUS转接模块输出SBUS直连F3。。。完美

请问怎么弄?有链接吗?我在论坛里没有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