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飞翼混控,

楼主(2016-03-09):
14sg设置成飞翼模式,是插1个6还是2和6通道?
单个的舵面大小和正反在哪里设置?
求教,谢谢了。

网友:
1, 6 通道,跟正常一樣調.

网友A(2016-04-18):
插1和6通道
舵角大小和以前一样
但正反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1和6通道
舵角大小和以前一样
但正反就不知道了!~

舵量大小怎么调,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