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刷了V2后没有了手动模式了

楼主(2016-03-09):
买了一个Naza lite刷为V2,准备用手动飞穿越,可没有了手动模式,怎么办好?

网友:
右边的失控保护有个下拉列表没看到吗?

网友:
把遥控器里舵机行程这一项调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
坐沙发的说的对

楼主:
谢谢!回去试试

网友:
失控保护那里那个下拉列表

楼主:
成功找到了。谢谢

网友:
飞穿越为什么刷V2? 极限比LITE低。不理解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