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两款2.4G 2W遥控增程功放的咨询?

楼主(2016-03-09):
如题,这两款2.4G航模遥控2W功放是一样的吗,只是一个用热缩膜封装,一个用金属壳封装?有改装过的飞友能告知一下哪款效果更好点?我准备用于天地飞9改装,期待效果至少把遥控距离扩大到2公里的范围吧,毕竟图传也是用的Aomway 5.8G 1000mw的,希望增程距离能更大点。
感谢各位未曾谋面的热心飞友指点一下。

网友A:
三年前我就用了2.4G/2W,不过外形与这两个不同,效果还可以,如果在家里打开它,不但你自家的WIFI挂了,附近邻居的WIFI也得挂。

网友B:
天地飞距离那么近?一般来说遥控的距离都在2.5公里左右呀

网友C:
这个辐射大不大,能够符合安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地飞距离那么近?一般来说遥控的距离都在2.5公里左右呀

那是理想情况下啊,比如说开阔地无干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理想情况下啊,比如说开阔地无干扰。

确实有环境因素,我这丘陵地带混合冲击平原,原装能飞3.5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环境因素,我这丘陵地带混合冲击平原,原装能飞3.5公里

我重庆的,呵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重庆的,呵呵呵

那就怪不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辐射大不大,能够符合安全么!

两瓦应该是标称的,实际没有,但是我估计应该是超标了

网友E:
这东西杀精啊

网友F(2016-07-23):
引用 网友A:
三年前我就用了2.4G/2W,不过外形与这两个不同,效果还可以,如果在家里打开它,不但你自家的WIFI挂了,附 ...

我在天地飞6a上加装了个2w的模块,结果测距跟没装一样还是3三四百米,在家放到路由器旁边测试wifi还是上的搜搜的。以为功放是坏的。结果手机打开wifi分析仪看了一下,不开控,能搜到十几个信号,我家的路由信号最好,开控之后,那十几个信号瞬间没了,不过我家的路由器信号没有任何衰减,网上的搜搜的。控可是摆在路由旁边哦。看来是我这路由器牛逼啊。totolink的。这是题外话,既然控的发射功率都正常,为何,距离没增加呢,是不是和天六的接收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瓦应该是标称的,实际没有,但是我估计应该是超标了

天天的开增程,辐射不会大到少活几年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在天地飞6a上加装了个2w的模块,结果测距跟没装一样还是3三四百米,在家放到路由器旁边测试wifi还是上 ...

如果你的是2W是真货,那么使用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如果你的2W确实无效,除了质量问题或是假货,没有第三个原因!
不知道你这款2W多少钱买的,不要告诉我是几十块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是2W是真货,那么使用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如果你的2W确实无效,除了质量问题或是假货,没有第三 ...

60买的模块自己焊的接头。焊好接头的是100元,但是拆开还是XQ-02A这个模块啊。这东西出货量这么小也有假的?会不会是我焊点不圆润导致的。你在模块上接的是控原来的天线吗?

网友(2016-11-17):
我们这卖的2瓦有认证的增程批发价150块

网友(2018-08-25):
这个可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有环境因素,我这丘陵地带混合冲击平原,原装能飞3.5公里

来北 京试试,天地飞最多1公里,有时候还不到。电磁环境很重要。不加功率放大器futaba失控都是常事!我和朋友futaba找飞机好多次了。

网友G(2018-10-08):
D03双链路数传。数传加遥控增程都有了。

网友(2019-03-11):
引用 网友G:
D03双链路数传。数传加遥控增程都有了。

2000多!!!!

网友H(2019-08-07):
遥控器增程的帖子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