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旋翼机架的电路板是用什么做的呀

楼主(2016-03-09):
为什么我淘宝找的做PCB板子的,提到我要做一个180A最大电流的PCB  就都不理我了啊???

网友:
一般要自己设计的

网友:
小电压大电流线损很大,一般都要用加厚敷铜的PCB板做,量少谁做呢?

网友:
你跟人家说过180A,人家真的就以为是持续过180A,立刻都吓尿了,洗裤子去了……你要是讲,要70μm或105μm(一般没有)的铜厚、沉金、单层or双层?他们就不至于去洗裤子了。具体能过多大电流,持续最大多少,瞬时承受多少,还得靠你自己设计。给设计图报价,别指望让他们给你设计这个,那是不可能的。还有就是,千万别动不动就想180A,对PCB来说,有点扯,对飞机设计来说,一架瞬时电流能达到如此之高的飞机,设计也是非常失败的。

网友A:
用这么大的电流,你发明新电池啦?

网友(2019-12-11):
引用 网友A:
用这么大的电流,你发明新电池啦?

180A电流没有什么大问题啊,你用20000毫安的电池,15c倍率,轻松上180A好不

网友:
电路板总电流是180A吧,然后各个电机的连接方式是并联,单个电机的电路不用承受180A啊,总的位置能承受就行了,像snowynight说的,只要你铺铜和线宽够大,基本可以承受的,不过这种特殊板应该很少人做,一做也是量产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