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看到推荐新人上超高倍率电池的,我真是醉了

楼主(2016-03-09):
人家推荐的理论就是,倍率高,内阻低,就能放电彻底,粗看起来说的好像有理,可是请仔细推敲一下吧。
4S 1500mah 20C电池,正常非虚标的话,理论就应该能以1.5A持续放电1小时,最大30A(1C 1.5A,20C 30A)持续放电3分钟。
4S 1500mah 80C电池,正常非虚标的话,理论也应该能以1.5A持续放电1小时,最大120A(1C 1.5A,80C 120A)持续放电45秒。

那么,新手如果配的机器,使用12A或10A电调,每个电机最大也就10A电流吧,4个轴全都满油门暴力飞,谁能这么做?而且,大多数情况下,4S电压,电流达到10A,每个电机(以2204以上为例,1806承受不了那么大的电流)基本都能获得400g+的升力(除非垃圾的不能再垃圾的电机了,那样的话,有必要上那么贵的高C电池么?)。平时飞飞,基本5A每轴够了吧?

那么再来算下,每轴5A,总共也就20A,1500mah 20C完全够了,1800mah 25C能提供45A电流,2000mah 30C能提供60A电流。

以每轴5A,总共20A来算算看,1500mah 20C 电池,可以放电4.5分钟,1500mah 80C电池还是放电4.5分钟
至于有人说,20C内阻大,放到每节3.7时候,还有电,对不起,我要说,放到3.7时候,就应该放出1500mah电量了,不然这电池就是虚标!80C的电池,内阻再小,你放到3.7之后还想再放点电出来不成?

再考虑一下相同1500mah电池,80C的比20C的重多少吧!有这重量够换2000mah 20C的了,这个能提供40A持续放电3分钟呢,如果20A放电,能放电6分钟呢。

再次说明,认为C数小,压降大,很快就放到截至电压的,那是你没理解容量的含义,容量就是你按额定范围内的电流放电到截至电压时候,所能放出的电量,不是你把电池电放光所能放出的电量。1500mah 20C放到截至电压,放出1500mah,1500mah 100C放到截至电压还是放出1500mah!
以上说的是穿越机用电池。

网友:
技术贴,顶起

网友:
技术贴 顶    我也看不爽那些动不动就让人买70c电池的家伙
大神顺便解释下100C电池

网友:
C数越高重量越大,还是合理匹配好点。一般推荐高倍率的都是暴力分子

网友:
怎么说,有钱当然用高倍率,不过我也认为电池超过1500mah了,倍率差不多就行了

那种小电池,几百mah的还是要倍率大一点才行呀

好像高倍率的维护起来也麻烦

网友:
合理就好

网友A:
楼主,就我个人理解,你说的容量问题是没错的,不管c数大小放到截止电压容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c数小压降大,会使相同功率下的电流增大
比如你说的1500 20c电池,20A总电流时提供的电压是15v,这时的总功率是300W,但是1500 80C的电池能提供的电压可能会有16v,300W/16V算出电流在18.75A,这时你在看,20A和18.75A的电流同样用1500mAH来飞,是不是80C的飞的时间长一点!

网友B:
其实。。。有人,比如我的理解很单纯。。根本不需要吧C数和放点时间做比较。。。。

提高C数只有一个作用,就是让电机在比较重的负载下依旧有足够的电流。不会严重掉转。而且你就算比速度,也不可能一直推满油门跑。但是你拐弯的时候要把飞机从一个高速急刹车掉头,这个时候需要电机电调和电池有一个足够大的峰值去输出来抵消惯性。高C数这时候就体会到优势了。

总之选择高C数应该不是为了延长续航吧。。。我从来没听过这种说法

网友C:
高C体现的是高爆发力,用以对抗惯性,的确油门不用一直打到头,但是油门动作经常是30-100-30-100这么打的,而且打到100时,最好能体现300的力量,只要是瞬间的,所以C数越高越好

楼主说的可能是飞航线的油门,的确用不了,但做特级完全不同的。特别是掉头,上冲之类的,都需要很高的油门来获得或对抗飞机现有的惯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我个人理解,你说的容量问题是没错的,不管c数大小放到截止电压容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c数小压降 ...

不是这样的。80C比20C重多少呢?每克又多少瓦呢。。。我只有在初学的时候才买过大C数,现在超过25C几乎不考虑。280的穿越机我用的是1300 15C。

网友E:
昨天飞一个1300mah 4S 100C的电,控上油门计时,起飞到下来1分45秒,不是跑直线,下来后用308充进1290mah,同样的飞法,C数低一点的,30秒不到就感觉到没力,拉不起来,铲地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人,比如我的理解很单纯。。根本不需要吧C数和放点时间做比较。。。。

提高C数只有一个作用 ...

怪我,说着说着就跑偏了,我是看到楼主说的时间那里~~~
总的来说,高C就是暴力的源动力,因为高C能提供的功率更大
但话说回来,新手难免会有些紧急情况,相比之下,高C电池容错率更高(ps:我不支持楼主第一句说的他人的说法,但是结果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这样的。80C比20C重多少呢?每克又多少瓦呢。。。我只有在初学的时候才买过大C数,现在超过25C几乎不 ...

这个怪我~~~我说着说着跑题了~~~
高C暴力,普通的满足普通飞行~但就怕买的电池C数不够,连普通飞行都满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我个人理解,你说的容量问题是没错的,不管c数大小放到截止电压容量是多少就是多少,但是c数小压降 ...

对于电机来说,电流一定时候,功率与电压无关,不可能出现相同的20A电流,用这个电池是15V,用那个电池是16V,相同电流时候,不管你电池两端电压是多少,电机两端的电压是一定的。
和你说的恰恰相反,在提供相同电流时候,内阻高的电池两端电压自身要更高,在压降后才能维持同样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人,比如我的理解很单纯。。根本不需要吧C数和放点时间做比较。。。。

提高C数只有一个作用 ...

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为啥我举例是1500mah 20C,二不是10C?就是因为,在你说的情况下,紧急需要输出的情况下,你也不能给你的小电机无限高的电流吧?好,那么你的机器最大能消耗多少电流是能算出来的,根据电调和电机以及桨,机器所能消耗的最大电流,有谁说他4个12A电调配2204,电流能超过50A的?那么,这时候,你一定要提供120A电流给它,它吃不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C体现的是高爆发力,用以对抗惯性,的确油门不用一直打到头,但是油门动作经常是30-100-30-100这么打的, ...

你确定你100%油门时候,需要80~120A电流么?不需要就不要说你要那么高的C数啊。

网友F:
理论看起来是正确的。。然后实测后才知道感受

我手上有1300毫安35C,和70C的电池。

飞起来就是70C爽,第一是不容易爆低电压,第二是支持15C快充,第三就是爆发力真的不同。
我就是推荐玩70C(当然大部分都是带人入坑的情况)但是电调要跟上,一般推荐是小蜜蜂20A,甚至30A
现在大C数电池肯定是趋势(参照国外飞手现状)
不爆不高兴

网友:
引用 网友F:
理论看起来是正确的。。然后实测后才知道感受

我手上有1300毫安35C,和70C的电池。

对了,新手推荐35C,25C真的没什么力

网友G:
空载和负载是不一样的。

C数小降压快指的是负载状态,负载状态,一块内阻大的电池放那不动用BB响去测一点毛病没有,结果很可能油门一推就降到3.6,落地再测又回到4.2。
这种状态下BB响若是报警了才放出多一点的电?

举例:同样的机器同样环境用40C电池,推满油门上天,负载时电池实际电压假设是4.0,那么用20C电池,同样推满油门上天,负载时实际电压可能只有3.8。停转以后再测两个电池回复的电压还是一样的。这样一比较用20C的电机转速就没有40C的高。

或者换一个说法,假设40C负载后掉压0.2,那么20C负载后就会掉压0.4,虽然电池没问题,放电量也正常,那区别就在于,在飞的过程中20C的转速始终没有40C的高

不过话说回来,若总是轻轻巧巧的操作,追求留空时间,那没必要高C

从纯放电角度说当然是C越高越好,但是这个必须要结合实际,C越高就越重,自己权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昨天飞一个1300mah 4S 100C的电,控上油门计时,起飞到下来1分45秒,不是跑直线,下来后用308充进1290mah, ...

你机器需要100C,也就是130A电流......你的机器啥配置啊?能说下么?就算100A,4S的话,那就是1500多瓦的功率,放电动车上都快能烧胎起步了.....
根据你的说法,1300mah 飞了1分45秒,全程暴力,算下来平均电流44.5A,40C电池就够了,如果你不是用这个电池,用1800mah 25C,一样暴力,同样电流,并且让你暴力的时间更长,理论就是2分24秒,重量不会多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F:
理论看起来是正确的。。然后实测后才知道感受

我手上有1300毫安35C,和70C的电池。

关键是容量太低了。低容量的C数代表着每C电流更小,所以,在额定重量下,能满足条件的情况下,还是优先考虑容量吧。

楼主:
至于大家所说的,推油门大了电压下降快,那是指在接近或者超过额定电流时候,也就是输出的电流超过了C数时候的事,在不超过额定放点C数的使用情况下,压降大的电池是不合格电池,本帖不讨论劣质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电机来说,电流一定时候,功率与电压无关,不可能出现相同的20A电流,用这个电池是15V,用那个电池是 ...

兄弟,你说的这些我晓得,但你的前提条件是电流相同而我这个15V,16V的前提条件是总功率相同,也就是起飞重量相同,高C电池可以用更低的电流提供相同的功率(这个与帖子主题没啥关系~)

我是感觉对新手来说,这些数据最好留出足够的余量,比如新手一般悬停航线,突然来阵大风,电流马上就上来了,低C电池再来点虚标会不会飞机就吹跑了呢?
所以我觉得新手可以用稍微暴力的配置飞常规,老手才可以用常规配置飞常规甚至暴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至于大家所说的,推油门大了电压下降快,那是指在接近或者超过额定电流时候,也就是输出的电流超过了C数时 ...

C数小内阻大,负载后降压多空载后回复这完全正常的情况怎么能扯到不合格上去呢

楼主:
当然,电池的选择是根据机器实际所需要的电流来计算的,不是千篇一律推荐多少多少的。
同样的需求下(最大90A输出),相对于推荐1300mah 70C,我更推荐1800mah 50C。不过什么情况下要用到这么大的电流呢?
不管容量多大,满C数放电,70C只能放电51秒,不是满C数放电,那么选那么大的C数就是浪费,也就是电流根本没需要那么大,那么用个容量大点的,C数低点的,提供相同电流,能多用一会,何乐而不为呢?

楼主:
大家不是在搞实验,所以谁的飞机也不会一块电只为了飞几十秒.......

网友:
楼主的理论是成立的,但关键你要确定电池不虚标!但国内不虚标的电池又有多少那?

网友G:
“再次说明,认为C数小,压降大,很快就放到截至电压的,那是你没理解容量的含义,容量就是你按额定范围内的电流放电到截至电压时候,所能放出的电量,不是你把电池电放光所能放出的电量。1500mah 20C放到截至电压,放出1500mah,1500mah 100C放到截至电压还是放出1500mah!”

这一句就逻辑不通了,曰:C数小的降压大,很快就放到截至电压的,但是放出的电量还是一样的,据此难道能得出结论说C数小的放电反而快?

再补一句:楼主的结论是正确的,追求高C数一是重量受不了二是荷包受不了,我们玩起来必须根据自己的需求要做到容量 重量和放电倍率的平衡,一味追求某一点都是不对的。
只是论据不能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次说明,认为C数小,压降大,很快就放到截至电压的,那是你没理解容量的含义,容量就是你按额定范围内 ...

我说的是:“认为C数小的,压降大,很快就放到截至电压”是别人认为,不是我认为,我不这么认为啊,我的认为是:相同容量,相同放电电流,不同C数的电池,我认为放出同样电量,时间一样。

网友:
说的是呀!还有一个地方不少人可能没在意:你用的线和接插头可以通过的最大电流是多少?比如XT60,最大持续通过电流只有60A,而T头,只有36A。用2600MAH的3S、40C的锂电配80A~100A的电调,可用的是XT60接头甚至是T头,它能通过这么大的电流吗?所以只看电池C数是不行的。

网友:
其实更应该说的是推荐新人上大电流的电调的...
现在穿越机动不动推荐30A电调..先不说这些电调是否虚标..真的每个电调输出30A的话就是120A...电池有几个能这么放?更别说穿越机是否能操作出这么大电流..

反正我的穿越机 通过osd的电流查看..最多也就40-50A的最大电流...
好盈乐天15A 持续20A没压力..顺间30A也能承受...市面上标的20A有几个能达到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认为C数小的,压降大,很快就放到截至电压”是别人认为,不是我认为,我不这么认为啊,我的 ...

嗯 这是对的,理论放出的电量是一样的。
但是不同C数在放电过程中掉压是不一样的。不是指正常用电后电压下降。
有负载的情况下掉压,停转电压回复,这是每个电池都有的,程度不同而已。
每个人肯定都遇到过飞到差不多了,BB响报警,降落下来以后,BB响又不叫了。
内阻大的电池掉压相对多,就会首先触发低压报警,飞手降落收工,收下来一测电量还剩不少,实际这时并没有放出合理的电量,留空时间还是会受影响
这个问题如果放在动力艇上就很明显了,因为负载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机器需要100C,也就是130A电流......你的机器啥配置啊?能说下么?就算100A,4S的话,那就是1500多瓦的 ...

网友:
生动的物理课。。。

网友:
关键是虚标太多了,宁可买大点的放电c数,求个心安。

网友:
有钱大C数。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昨天飞一个1300mah 4S 100C的电,控上油门计时,起飞到下来1分45秒,不是跑直线,下来后用308充进1290mah, ...

1300的容量,飞完充进去1290.,请问飞完时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樓主,你的理論是对的
但是你现在是放在穿越区
你用20c掉0.3V
人家用65C的掉0.1V
对不起,你输了

网友:
楼主计算的是满电状态,不是满电状态计算结果就不是这样了,不过穿越机电池没必要买贵的,因为电池都是炸烂的

网友:
C数应该是为了在较少的时间放出更多的电,就像航拍机不需要做特技动作相对于来说电机需要的电流基本是平稳的所有低c数电池也可以来航拍,高c电池一般用于竞赛,需要较高电机反应快的瞬间高电流,所以个人感觉c数说简单点就是为了暴力并不是续航个人愚见,楼主总结的很好

网友:
新手就2200 25C可以了,之后再1500或者1800 35Cy以上的,光看C数不行,电池的重量对飞行效果影响更大

网友:
新手  感觉35C已经足够了

网友:
很多白痴不会管这么多了  听别人说就买呗    土豪多  没办法

网友:
C数标那么高  好多都是虚标  比如某X点电池 X牌的好点 不过也虚标挺多  C虚标还好 一般仪器检测不出来  容量虚标严重是电池普遍现象  这些好点的充电器都可以测出来

网友:
以为高C确实没意义不过够用就行也不对,比如25C完全满足那么同样情况50C只要出力一半,这样更有利。

网友:
新手1800 35C, 之后再1500或者1300 45C或75C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空载和负载是不一样的。

C数小降压快指的是负载状态,负载状态,一块内阻大的电池放那不动用BB响去测一 ...

是这个理儿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很多新手不懂区分负载电压与空载电压,反正3.7VBB响响了,哦,就是没电了要降落了(甚至一些老手顽固派也是 ...

明白人,正解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很多新手不懂区分负载电压与空载电压,反正3.7VBB响响了,哦,就是没电了要降落了(甚至一些老手顽固派也是 ...

问下楼主,怎么判断自己的电池截止电压,看回压么,回压多少合适,回压到3.7?

网友J:
楼主的观点在航拍机和初学者身上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在竞速的穿越机中级及以上水平的玩家来说,C值大的,还是优势明显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观点在航拍机和初学者身上还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在竞速的穿越机中级及以上水平的玩家来说,C值大的, ...

都是在建议新手买高C电池的,要新手买70C电池,需要么?

网友J:
引用 楼主:
都是在建议新手买高C电池的,要新手买70C电池,需要么?

1、对于土豪,新手也可上高压
2、对于想持续玩下去的模友,也可直接上高压
3、对于只是尝试一下,不准备暴力飞行的,个人观点有个35C的电池可以了,毕竟油门在自己手上,不暴力,耗电A数也上不去
我现在的飞机最大油门时,推重比在8:1,不上个60C以上电池,没法爽飞
供参考
给个建议:下次讨论具体的数据问题,最好公布配置,在这套配置下,大家探讨数据,这样更加准确和客观!针对性更强!

楼主:
引用 网友J:
1、对于土豪,新手也可上高压
2、对于想持续玩下去的模友,也可直接上高压
3、对于只是尝试一下,不准 ...

持续玩下去的新手,你认为练到暴力飞了,这电池还能用?难道技术这么好练,电池都不用更新就能成老油条了?
或者,真的是土豪,一买几十块,换着飞,换着练,练出手了,电池还没啥损耗~~~~,当然,时间也不能太长....

楼主:
不过,这样的土豪也不会来这里问要买啥电池了,人家大概都是成套买,只选贵的。

网友:
要知道,中国电池都虚标,标30c,实际远小于30c

网友:
高倍率电池贵啊,人家商家自然喜闻乐见
其实新手35C足矣,别说什么瞬间拉力,新手炸鸡给你什么拉力都会炸,技术不过关拉力有啥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问下楼主,怎么判断自己的电池截止电压,看回压么,回压多少合适,回压到3.7?

低C电池恐怕必须3.5~3.3BB才能回压3.7。
楼主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整个放电过程中内阻并不是一个恒定值,厂家给的数值一般是在满电状态下测出,标称C数也就据此而定。
实际使用时,内阻会随着容量消耗变得越来越大,低C电池后半段飞行会表现越来越无力,想想负载电压都掉到3.3了,除非是动力过剩的配置。而高C电池本身内阻很低,后半段飞行表现不会差很多。
除此之外,电池日后性能衰减也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就像我的30C电池用个一年多就变成15C了。
总而言之,打算长期玩的,高C有利无害,低C除了炸机炸废电池损失更小,并无其它过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