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自稳,升高后降落机机左右晃?

楼主(2016-03-09):
我是菜鸟,目前还在飞自稳,参数也不会调,不知道用啥软件,上次还是模友聚会给我调了一下参,飞飞还可以,只是升高后收油门机机左右摇摆不定,不知道要调哪个参数,有老鸟指导吗?

网友A:
降落速度快,来回摇摆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落速度快,来回摇摆很正常

我看别人的降落都很稳的

网友:
搖控器手感重要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

网友B:
因为你是cc3d  ,还用自稳肯定晃来晃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是cc3d  ,还用自稳肯定晃来晃去

那怎么办?换F3?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怎么办?换F3?

只能换,练手动技术。cc3d就刷cf也不可能达到f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换,练手动技术。cc3d就刷cf也不可能达到f3

了解了,谢谢你的解答

网友A:
算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法不一样

我也觉得CC3D算的比较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CC3D算的比较慢!

看起来很像的,但其实根本就不是一个东西。现在技术迭代太快了

网友:
我也是新手也是用cc3d的,經常有左右飄問題啊,是否我的設定問題?我見其他人可以很平穩的慢慢飛行啊。求幫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是cc3d  ,还用自稳肯定晃来晃去

3D自稳会摇摆的?

网友:
多轴不管轴距多大,什么飞控垂直快速降落都会抖。原理很简单。旋翼产生的向下托举气流和下降过程中产生的气流相互作用。

网友:
可以参考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