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老鸟一个问题!

楼主(2016-03-09):
3d直升机是不能脱控悬停的吗?

楼主:
本人新手!

网友A:
當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當然可以!

玩了一下凤凰模拟器!很难悬停!

网友:
要看你想脱控多久,正常悬停脱控估计半秒钟至一秒钟没问题

网友B:
调试的好,可以到十多秒吧,不过飞机会飘一点点距离。不好的就楼上说的,一秒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试的好,可以到十多秒吧,不过飞机会飘一点点距离。不好的就楼上说的,一秒左右。

正解

网友:
我感觉很多新手都会给一些商家忽悠,说这飞机能脱控多久多久,其实真没必要,一架飞机只要精度可以,调机准确,脱控太简单了,可以看看随便哪个老手的飞机,随随便便都可以脱控长时间的。脱控并不是一架飞机好差的重要指标

网友:
飞机只要调得好,正倒飞都可以脱控的

网友B:
楼上正解,只要调的好就OK,其实就是调的时候细心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只要调的好就OK,其实就是调的时候细心一点,

嗯!谢谢啊!

网友C:
您说的脱控是定点还是不炸啊?  飞机调的好,定点  基本上15秒没问题   如果说不炸的话  只要姿态好   能坚持到没电。 当然,会有位移,有风的情况下更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了一下凤凰模拟器!很难悬停!

玩了四年飛鷹模擬器了!現在懸停不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脱控是定点还是不炸啊?  飞机调的好,定点  基本上15秒没问题   如果说不炸的话  只要姿态好   能坚 ...

嗯!学习了!

网友D:
我最近真机玩k120,但是在凤凰5.0模拟器上面很难悬停住,求高人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近真机玩k120,但是在凤凰5.0模拟器上面很难悬停住,求高人指点

飛機要大、速度要慢!
玩飛鷹模擬器好的!